[家电] 拆只微波炉变压器,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收获铜线一堆

楼主(2025-06-22):
之前看人家做点焊机,有点羡慕。只是,我这儿只有一个全新的微波炉变压器,我当然不会把它给拆了。
这两天修到一个微波炉坏变压器的,高压侧打火,正好得到一个坏的变压器。

可以看到,这个变压器高压绕组最里面的线已经烧断了,我是没本事把这变压器修好了,开拆。

第一次拆微波炉变压器,这玩意真够累的,手被砸了好几次。
刚开始不知道咋拆,水口钳从高压绕组中间一点一点剪,好容易剪了一道,想从另一边别出来,发现根本扯不动,线太细了,硅钢片太厚了。
然后想到把另一头两边全部剪断,剪了好久,终于剪完了,发现还是没法弄出来,太紧了。

偶然看到了上次剩下的钢筋头,想用变压器的重力往下砸钢筋,把线圈砸出来,变压器太重了,使不上劲。
然后就想到把变压器放在台虎钳上,用榔头砸,发现初级线圈太宽了,放不下去。
就架在上面用钢筋敲,我这一根筋的,就这么一根筋地敲,线圈是敲出来了,钢筋拔不出来了,太紧了。

废了好大劲弄了半天终于拔出来了。

这会儿长脑子了,用钢筋挪着地方敲。

终于把剩下的线圈敲出来了。

一堆铜,其实没多重。

工具,只要水口钳、钢筋,榔头、尖嘴钳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半个变压器,我打算做点焊机。

经验总结,用旧钢筋头敲不容易卡住,不能用倒角的新钢筋头敲。

网友:
期待楼主的点焊机作品。

网友:
见人家都是用锯锯开线圈的

网友A:
高压侧拆了,变压器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侧拆了,变压器就报废了

你是不懂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侧拆了,变压器就报废了

拆了正好做点焊机呀……

网友:
期待作品的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了正好做点焊机呀……

明白了,升压变压器改降压变压器

网友:
电焊机     等你成功

网友C:
手电钻钻孔就更好拆了

网友D:
漏磁铁芯也要拆掉,话说楼主为什么不用木头垫在下面呢?免得伤了初级线圈。

网友:
等着楼主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升压变压器改降压变压器

是的,这变压器原先是输出高压小电流,改成低压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钻钻孔就更好拆了

我是有这个打算,但强迫症觉得这样有点浪费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磁铁芯也要拆掉,话说楼主为什么不用木头垫在下面呢?免得伤了初级线圈。 ...

防止初级线圈损伤,我倒是有考虑的,所以用台虎钳把中间架空了,留了很大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磁铁芯也要拆掉,话说楼主为什么不用木头垫在下面呢?免得伤了初级线圈。 ...

是高压绕组跟低压绕组之间的那两根铁心吗?

网友:
佩服能手搓变压器的人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收破烂的有个微波炉变压器,问了一下要10元,想着点焊机做好也是吃灰就没要

网友:
做点焊机比电容式,动力电池耐存放,缺点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