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现在最好用的WIN10是哪个版本

楼主(2025-06-22):
准备安装个wiin10长期使用,不知现在最好用WIN10专业版是哪个,要求速度快功能比较全面稳定,电脑 cpu是英特尔 Core i7-7700K  核显,8G内存,256固态

网友A:
有没有可能WIN7更好用???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WIN7更好用???

之前一直用WIN7多少年了非常喜欢,不过这个cpu不能安装win7了

网友:
当然是老坛酸菜最合适了。。LTSC。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WIN7多少年了非常喜欢,不过这个cpu不能安装win7了

不可能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
Win 10  LTSC,用着还可以

网友:
嗯,另外,内存最好加到16G,,,8G有点少

网友:
win7对现在的CPU和SSD支持的不好,否则的话还是win7稳定

网友:
win to go 2016版本

网友:
不玩游戏就LTSC,玩游戏就专业版一直跟进就行,每月18号更新一次镜像,LTSC的话三年一更,现在已经不更新了

网友:
当然是ltsc了

网友:
直接用最后一个大版本2024h2就醒了么,没啥问题还稳定

网友:
win10最好用的就是保持更新的原版系统

网友:
习惯了WIN11,觉得也不差。最主要还是人的适应性。

网友:
7代的,win10或者11都可以,到无忧去看看,那里可选的多

网友B:
全面和速度快就是鱼和熊掌
全面意味着附加组件多,组件多必然负担大

不过按照楼主的配置,建议LTSC或者专业工作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面和速度快就是鱼和熊掌
全面意味着附加组件多,组件多必然负担大

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国产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国产操作系统?

现在立刻就能用,只是把看电脑当作什么和个人心态

网友:
个人认为,WIN10版本都还可以用,比WIN8的好。建议楼主WIN7和WIN8的都安装,安装好后哪用起顺手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