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款有两个USB接口的双频无线路由器,少见的模块化的

楼主(2025-06-22):
本人在积分商城上过一款无线双频路由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610-1-1.html
坛友要求看一下内部芯片,于是抽空拆解,竟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款路由是国内某大开发商的作品,也曾为国内三大运营商开发过产品,有多个型号,但外观和硬件都一样的,外观一个WAN,四个LAN,颜色分明,还有一个USB口,12V供电

里面竟然还有一个USB接口,有两个USB接口的还真少见,里面主要是个模块,这种设计还也非常少见

背面没有元件

网上一查资料,是高通的QCA9531+atheros的AR9582双频无线方案,网上资料有很多

网上资料显示,这两款芯片是300M+900M的无线双频,但实际接收的信号却显示是150M和300M,只有半频带宽,估计是软件限制了,高手刷机也许能解决
板上还有一个USB接口,不知做何用途,网上说的能插4G流量卡,不知是否指的是这里,两个USB接口,拓展的空间就很大了

有兴趣的可上网查询相关资料及固件用途,这里仅做硬件拆解供欣赏

网友A:
图片有点小,建议分辨率统一调整为1600px宽度再上传,并且用.jpeg图片格式,不要用.png体积太大。另外标题里建议注明品牌型号方便大家查阅。

网友B:
机身内部的USB接口,是不是外接U盘,支持数据分享、挖矿那种

网友:
Q,高通无线芯片啊

网友:
内部弄个接口做什么用?内置存储?

网友C:
本人很不好意思,别说有两个USB接口的双频无线路由器,就是只有有一个USB接口的无线路由器都没有体验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很不好意思,别说有两个USB接口的双频无线路由器,就是只有有一个USB接口的无线路由器都没有体验过{:00 ...

同样,没用过USB接口的路由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没用过USB接口的路由器。

看来没用的还不少呢,一样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内部的USB接口,是不是外接U盘,支持数据分享、挖矿那种

不清楚,最起码扩展空间很大,应该玩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建议分辨率统一调整为1600px宽度再上传,并且用.jpeg图片格式,不要用.png体积太大。另外标题 ...

谢谢指点,我以为PNG格式会清楚一些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小,建议分辨率统一调整为1600px宽度再上传,并且用.jpeg图片格式,不要用.png体积太大。另外标题 ...

不懂就问,请问为什么要宽度为1600px啊,其他的宽度有什么不足吗?

网友:
我的有usb,可是从来没用过

楼主:
大厂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广告语都没得编 非要跟三塔擦边 这厂子够弱的

网友:
这能找到合适的固件吗

网友E:
居然用模块,东拼西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用模块,东拼西凑的吧

果然是人才,这都能想到,居然还用高通的凑,

网友:
里面有个USB口的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