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艾普瑞T319定时器

楼主:
已购有十多年了,之前原电池损坏并且漏液严重腐蚀主板,现拆开检查并顺手改一下用R8025AC提高时钟精确度

网友:
也有一个别的牌子电池漏液的,换了就好。

网友:
这种艾普瑞T319定时器一般般,楼主的拆解精神可嘉。

网友A:
有个316GT型号的时控开关几乎各个厂家都在生产...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
带数显的定时器更直现,设置更从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316GT型号的时控开关几乎各个厂家都在生产...

是的,这个我也有几个

网友B:
问一下,图片中绿色的电池没有电了怎么办???手上有一个其它品牌的定时器,外形都差不多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图片中绿色的电池没有电了怎么办???手上有一个其它品牌的定时器,外形都差不多一样。 ...

淘宝有卖的,也可找个ETC拆个,个头大,有空间,耐用

网友:
这种方法固定8025,有创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的,也可找个ETC拆个,个头大,有空间,耐用

ETC里面的ER14250E一次性锂亚电池是3.6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TC里面的ER14250E一次性锂亚电池是3.6V的。

我好奇他们为毛不用充电电池?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他们为毛不用充电电池?

一节电池最多用2-3年左右就没有电了,再加上其它电路元件损坏,一切为了利益。要是用充电电池的话,用上10年-20年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将电池移到下面插座旁边,避免电池漏液损坏主版。

网友:
这定时器质量也就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节电池最多用2-3年左右就没有电了,再加上其它电路元件损坏,一切为了利益。要是用充电电池的话,用上10 ...

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D:
319和316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9和316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着了,看外观功能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图片中绿色的电池没有电了怎么办???手上有一个其它品牌的定时器,外形都差不多一样。 ...

换一个呀,只要电压别选错了就差不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