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利浦190EW8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6-22):
仓库需要装监控,没有显示器,本想买个电视当显示器用,可找了一圈最小也要三十多英寸,没地方放,想起老家拿回来一台坏的旧显示器,因为用不到,一直没修,修起来不就可以了?于是找了出来

背面信息,型号HWC7190A

通电没反应,按开关也不工作,直接开盖

电源芯片

以前修过的,保险竟然直接焊了一根铜丝,右上的压敏电阻明显损坏

型号471,已经炸了,看样子是过压了

其他地方没看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没有新的471,只能拆了一个坏电源上的换上

换上保险,串联灯泡通电,没有异常,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点亮,工作正常

没有信号输入,屏幕正常显示

至此算是修好了,故障原因可能就是单纯过压,471击穿使保险熔断,从而保护了后面其他电路免受损坏,使损失减少到最小,非常不错,感谢观看,谢谢支持!

网友:
想不到这么简单

网友A:
这是个技术活,楼主,祝贺你顺利修好了

网友B:
这种电源板修过很多,用于游戏机显示器。

网友C:
怎么也是技术活!

网友D:
60

楼主技术不错,几下子就找到病因。
楼主是老板的话,节省监控显示器成本倒是可以。楼主若只是替老板打工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技术活,楼主,祝贺你顺利修好了。

换个保险的事,这个故障最简单了,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几下子就找到病因。
楼主是老板的话,节省监控显示器成本倒是可以。楼主若只是替老板打工的 ...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板修过很多,用于游戏机显示器。

没怎么修过电源,碰巧这个故障原因比较简单,所以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也是技术活!

谢谢支持

网友:
这显示器岁数不小了

网友:
这么小的故障,捡漏了

网友F:
关于接灯泡....我见电工修电磁炉时总爱接一灯泡,看鱼塘佬抽水时,也总爱在抽水机线路上接两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接灯泡....我见电工修电磁炉时总爱接一灯泡,看鱼塘佬抽水时,也总爱在抽水机线路上接两个灯泡.... ...

维修开关电源时串联灯泡是为了防止有短路情况,至于水泵串联灯泡不清楚原因

网友:
只会换保险,只会换电容,其它都不会

网友:
保险管在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大片的元件。

网友:
18年了么,这么耐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