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ADATA C008/4GB U盘

楼主(2025-06-22):
一个ADATA U盘,容量不大,平时只拷贝一些课件(以文字为主),所以还能用用,这不使用太过于频繁这推收不行了,想换个外壳,所以先拆开看看。

大家有合适的外壳推荐么,价格实惠的。

网友A:
这尺寸,这卡口,这不就是G2么

网友:
这U盘有年头了,不知道那些通用的壳子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B:
找那种小容量的U盘,领券后几毛到1块...

网友:
有那种通用板和G2都兼容的壳子,换一个上去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那种小容量的U盘,领券后几毛到1块...

这个4G的不是扩容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4G的不是扩容的吧

想什么呢?

1块包邮的4G音乐U盘到了,拆解小测,牛屎主控+256M TSOP4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708

网友:
貌似比G2长了几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什么呢?

1块包邮的4G音乐U盘到了,拆解小测,牛屎主控+256M TSOP48

哈哈哈,还是扩容的。

网友:
建议你搞论坛那个slc硬盘,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7873-1-2.html
或者其它mlc的也行,fanallen的帖子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w=me&from=space

网友:
挺古老的盘了

网友:
闪迪的flash!

网友:
直接灌胶吧。可以搞个透明的

网友:
光拆开没有修呀?

网友:
使用3D打印机自己直接打印一个,才有个性

网友:
这种推拉式的U盘缺点就是使用时间长了后磨损导致插主机时要用手握住前面才能插进去,不能像原来一样直接拿后半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这卡口,这不就是G2么

对,买个金士顿G2的空壳装进去就能用,不过金士顿G2用久了也还是一样松,换旋转的或盖帽的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买个金士顿G2的空壳装进去就能用,不过金士顿G2用久了也还是一样松,换旋转的或盖帽的就没事了{:013: ...

我一般用固定的盖帽款式,简单粗暴好用哈哈

网友:
典型的G2版型,网上几块钱买个对应的壳子换上就行。问题是小容量的U盘也就10块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