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用于调速可以,调光不太好用

楼主(2025-06-22):
网上买了一个标称调光的用于调风扇,到手后用白炽灯测试,灯光亮暗很不稳定,以为的可控硅不好,换了可控硅,还是不行。但用表测控制器输出电压是很稳定的。不管了直接上风扇,很OK。看来这东西调速较好,调光不太行。

网友A:
可能是你那个灯有问题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用大瓦数白炽灯,灯丝粗储热量大的

网友B:
按4楼的办法,换不同功率的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带的负载瓦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那个灯有问题

老式乌丝白炽灯泡,能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带的负载瓦数小

好象是二丶三十瓦的灯泡,有关系吗,那个调光器说明用于100w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4楼的办法,换不同功率的试试。

老式灯泡不好找了

网友D:
白炽灯盯着调光,眼花了

网友E:
白炽灯都能闪烁,这个PWM频率也忒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炽灯都能闪烁,这个PWM频率也忒低了吧。

它不是一般的闪烁,现象似电位器磨损一样,有时整个电位器行程都不亮,有时前段后段亮,中段不亮,但测电位电阻转动变化很顺,测输出电压变化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式乌丝白炽灯泡,能有什么问题

检查控制器输出端以后的所有可疑地方:线材、连接点、灯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那个灯有问题

电压波动引起的导通角变化问题,这个脉宽不是计时形成的

网友F:
频率范围的事 人家默认设定就是风扇通用频率 你调灯 别说灯 非通用频率的风扇也不能用

网友:
不是pwm,是可控硅斩波吧!

网友:
对于双向可控硅是频率50hz不变只改变触发的相位角,对于白炽灯来说没有闪烁感觉,楼主的可能是改变了频率到低于50hz了,眼睛就有闪烁感觉了。

网友:
电源还是50HZ,改变导能角,低功率下灯丝刚加热,断电又冷却,闪的历害,中后好些,对周边的音响干扰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盯着调光,眼花了

二.三十瓦白炽灯没什么刺眼,LED灯才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范围的事 人家默认设定就是风扇通用频率 你调灯 别说灯 非通用频率的风扇也不能用 ...

你说反了,商品介绍是调光用的,我借用来调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