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松下餐厅吸顶灯看看哪里坏(已解决)

楼主(2025-06-22):
21年1月份买的,平时当餐厅和客厅灯用,全屋使用频率最高的灯了。今天使用中突然灭了,以为跳闸,检测后确认应该灯问题,某东找客服问,超过3年保修,好像还停产了,那就拆下来看看吧,发现无坐下手检测哪里故障。

网友:
这本人教生物八上课本,下学期改版,没用了

网友:
做工一般,铝基板都不舍得用

网友:
既然不是铝基板,热死了,做工用料都很一般,价格应该不便宜。日系不是以前的日系了 现在是价贵质量差 全靠吃老本。

网友:
从照片上是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
万用表量电压,量灯珠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8738142516
网上有配灯芯和电源的

网友:
先逐个测试下灯珠

网友A:
看灯珠没问题,可能电源坏了

网友:
缩水太厉害了

网友:
环氧基板的,散热不行,先测测电源有没有输出。

网友:
淘宝安排复活

网友:
驱动灯板都很一般,检查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换新

5年了,不知道还行不,保是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灯珠没问题,可能电源坏了

看起来都正常,才注意输出电压200v,这么猛的

网友:
灯盘不是铝基板的不耐用

网友:
看灯珠有小黑点吗

网友:
LED20  好像有个小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