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RadioShack TRS-80 model 100便携电脑不开机的维修(电源正常)

楼主(2025-06-22):
在上一篇文章发出之后,送给我机器的朋友说他手头还有两台机器,一台是开机之后死机,一台是不开机,于是通过快递给我维修。
之前维修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5163-1-1.html

在收到朋友快递的两块主板之后,首先使用热敏标签打印机分别标记为1号板和2号板,本帖主要介绍其中2号板的维修过程。

主板整体照片:(右下角为区分两块板子的标签)

一、初步检查

在收到主板之后首先进行初步检查
1.使用稳压电压提供6V电压输入,开机有60mA的电流,但是没有屏幕显示
2.条件屏幕显示角度调节电阻,屏幕像素可以全部点亮,证明液晶驱动的正负电压正常
3.使用万用表测量几个关键点电压,Vb、VCC、VEE电压都正常
4.测量核心80c85的时钟信号正常
5.测量键盘扫描的使能信号,发现信号不正常

二、架构背景

80c85这个cpu和常见的Z80 cpu不一样,它是复用地址和数据总线,80C85支持16位地址总线和8位数据总线,其中的数据总线和地址的低八位地址总线是共用引脚的,因此需要芯片来分离出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出从80C85的cpu出来的总线信号的低8位数据总线通过逻辑芯片M1 40H373芯片来分离获得低8位地址总线信号,其中的高8位地址信号通过M21 H244芯片进行缓冲

三、原因分析

从这个信号异常来看系统工作不正常,因此使用示波器测量rom芯片的地址和数据信号,发现其中A5信号(第五个地址线)的波形不正常,通过上面的架构背景分析,需要测量M1芯片 40H373芯片上的信号,通过测量M1芯片的16引脚信号也是异常的,测量对应的引脚输入信号M1芯片的17引脚发现信号是正常的,因此怀疑M1芯片损坏导致的。

左边图片是异常波形,右边是正常波形

四、拆解替换

使用热风枪拆除M1芯片40H373,对拆下来的逻辑芯片使用烧写器进行测试,果然是出现了损坏

在芯片拆除之后使用吸锡器清理焊盘并且使用洗板水进行清理,为了方便以后维修替换安装IC座

从料板中拆下一个替换用的40H373芯片,在换上之前使用烧写器测试是功能是好的,然后安装到电路板上。

测试,主机正常开机

剩下一台有重启问题的主板请大家期待下一次更新

网友:
楼主牛B了!这能修好相当牛D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点赞。

网友:
这本,我以前买了,现在找不到了,估计去年年底清理书柜时,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这个机器的 BIOS 源代码图书,需要的话,送你。

十分感谢群里大佬,是电子版本还是实体书?如果可能的话说下书的中文或者英文名称?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收藏再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大佬太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群里大佬,是电子版本还是实体书?如果可能的话说下书的中文或者英文名称? ...

这个,但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但找不到了

十分感谢您提供的宝贵信息,回头我去孔夫子或者zlibrary上看看,下载下来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