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磁机械式的计数器(yenox COA126)

楼主(2025-06-22):
电磁机械式计数器

网友A:
没有归零按钮吗。

网友:
里面做工挺简单的

网友:
这玩意算一次见,结构越简单越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归零按钮吗。

没有呢....

网友:
没归零按钮,看样子是累积计数

网友B:
几十年前有一个进口设备,有一个类似的是24V计数器,记录设备上一个关键原件通电次数,厂家保用寿命是按次数的。快到寿命次数了,串一个二极管接24v变压器的次级,数值卡卡往回变

网友:
看着还挺带感的

网友:
老款复印机见到过这个

网友:
做工挺简单的

网友:
线圈用料比康巴丝钟表机芯好,没有归零电磁计数器,用在后付费电表,防止修改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前有一个进口设备,有一个类似的是24V计数器,记录设备上一个关键原件通电次数,厂家保用寿命是按次 ...

请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头次见,谢谢楼主分享。
看样子是电磁铁吸合一次,拨动个位一个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是什么原理?

这种计数器就是一个通电脉冲,吸合一次,带动机械计数码加1,半波整流就是连续25HZ脉冲,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计数器数字狂加,来达到想要的计数值

网友:
见过这玩意,但是没有拆过。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物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计数器就是一个通电脉冲,吸合一次,带动机械计数码加1,半波整流就是连续25HZ脉冲,可以在短时间内 ...

意思加到最大值再重置?

网友:
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加到最大值再重置?

是的,到最大值归零。设备是80年代的,计数器只能加不能减,没有清零按钮。也是当时的一种简单防作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