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云台摄像头引脚定义和手机后置摄像头引脚定义?

楼主(2025-06-22):
tp-link云台摄像头引脚定义和手机后置摄像头引脚定义,有个闲置手机摄像头能换到监控上面吗,监控的摄像头太模糊了

网友:
换一个摄像头为上策,实测用萤石云400W像素的效果还行。型号是电信的ty4

网友:
不可以,里面就一块主板,集成了COMS成像器,画面模糊是镜头问题,换镜头即可。脚疼砍脑袋要不得

楼主:
不是模糊,是像素太低了,放大之后看半米距离的文字,看不清,如果用手机的话,在1米之外都能看的很清晰

网友:
手机摄像头什么像素,动辄上千万,摄像头不过几百万,二者定义不同,你换个800万或者1200万监控摄像头才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