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代美的塔扇FZ10-8B/FZA10XB 拆解对比

楼主(2025-06-28):
左黑色FZ10-8B刚工作时买的已用十四年
右金色FZA10XB邻居送的也用了四年

都是滚筒式/离心式风扇,
看起来和圆柱形空调柜机的出风原理一样

琴键开关+定时器+交流电机,
电路方案还是是几十年不变的交流风扇

只是扇叶和壳体的机械结构改进

FZ10-8B黑色初代,
落地底座,整机旋转摆风,原理像摇头风扇
底部用个挺大的导电滑环

FZA10XB金色二代,机身更像立柱空调,
旋转导风罩摆风,原理更像鸿运扇

之前买给黑色塔扇加装过负离子发生器
虽然效率低,但买时盒子上印着 普马威克全自动注油,
确实用了这么多年挺耐用

这高价风扇的交流电机总算是铜线的

楼主:
摆风动图:
黑色整机转,
棕色内部导风罩转

网友:
做工分别不大,风力也不大了

网友A:
这种比传统的大扇页那种有啥区别,我感觉传统的风应该更大才对...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网友:
一直用的美的的电扇

网友:
右边那个很像是空调了。

网友:
这个和传统的比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比传统的大扇页那种有啥区别,我感觉传统的风应该更大才对...

滚筒的出风形状是一个长方形,从头到脚都能吹到。

网友:
好像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今天刚刚清理一下,开始继续使用。

网友:
这这样,大同小异

网友B:
自动注油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比传统的大扇页那种有啥区别,我感觉传统的风应该更大才对...

这种塔扇效率没有传统风扇高,不过吹出来的风是柱状的,能从头吹到脚,舒适性肯定比传统风扇高,当然价格也高不少,有米不差电费钱肯定买塔扇好

网友:
没什么实质性提升

网友:
做工分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注油是什么原理

就是传统的轴套电机,只是说生产电机时用进口的自动注油设备给油毡加进口润滑油,和自动点胶一样,精度用量控制的比较好,确实用了这十几年油还没干。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一个落地扇,线圈断路,换了一个线圈,加满油保养一下,几年都不用加油了

网友:
质量比艾美特好,轴承不易缺油,变极调速,低速多极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