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固件掉了的U盘用黑片工具低格量产完后该怎么办?

楼主(2025-06-22):
不知道事情原委的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原本固件没掉被我整掉了,于是我找到了黑片工具按照这个参数低格本以为低格好了U盘就可以使用了,就没有拍低格成功后的图片,结果还是无媒体,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求帮助

网友:
之前遇到过掉盘是ISP_INFO选错

网友A:
低格成功后无媒体应该是包里缺少对应FLASH的固件,换这个包试试,里面固件比你这个要多一些。

网友B:
另选一台WIN10系统的电脑重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选一台WIN10系统的电脑重新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成功后无媒体应该是包里缺少对应FLASH的固件,换这个包试试,里面固件比你这个要多一些。

这个也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