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铁们帮忙看看 02年老宝马中控屏有斑块是偏光膜坏了吗?

楼主(2025-06-22):
2002年的老宝马E39,至今出厂23年了,能开能跑,小毛病不少,比如眼前这块中控屏幕,问了某鱼全新原厂600块不包邮,还是能修就修一下吧,不修勉强能看,只是不怎么清晰,老铁们说这个屏还有的修吗?是偏光膜坏了吗?我成功换过23寸显示器的屏,换过万用表,摇控器,GBASP游戏机的偏光膜,这个是偏光膜问题吗?

网友A:
是的,偏光底膜坏了,换一块就行,买哪种半透光银底偏光膜就行,因为不知道角度,买大点,要旋转找角度,起码买300X200mm哪种尺寸,这种尺寸大概要26元左右一块,你先量一下屏的尺寸,然后找一张A4纸剪好屏的大小尺寸,尝试在300X200mm的纸上旋转45度,要确保45度角的时候都能够大

网友B:
为毛不换个车机呢,毕竟这个也太老了...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C:
空调温度优秀

网友D:
为毛不换个车呢,毕竟这个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不换个车机呢,毕竟这个也太老了...

原厂车机有很多数据可以看,比如平均车速,还有两个油耗记录,还可以设置最高车速,超过会停止个别喷油嘴喷油,还有定时停车通风功能虽然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调温度优秀

开到26度,还没开到最低,怠速情况,空调电子扇坏了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毛不换个车呢,毕竟这个也太老了...

这个备车,停地下室1年多了,没事准备拿出来遛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偏光底膜坏了,换一块就行,买哪种半透光银底偏光膜就行,因为不知道角度,买大点,要旋转找角度,起 ...

看屏上面好像有“云朵”,是不是所谓液晶漏液了?这个偏光膜是外膜老化还是内膜?还是都老化?要把屏拆开吗?

网友E:
见过这样的,换偏光膜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这样的,换偏光膜就正常了

与电脑显示器膜通用吗?上次不知道度数买了两块还剩一块23寸的,不知道是内膜还是外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与电脑显示器膜通用吗?上次不知道度数买了两块还剩一块23寸的,不知道是内膜还是外膜? ...

清除旧的,新的放上转动到最清楚时就是正确的角度,再裁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屏上面好像有“云朵”,是不是所谓液晶漏液了?这个偏光膜是外膜老化还是内膜?还是都老化?要把屏拆开 ...

如果是面偏光膜坏的话,整个屏看上去画面很淡,几乎看不到画面,所以我猜是底偏光膜坏了,偏光膜分面偏光膜和底偏光膜,你这是有背光的屏,用我说的半透光银底偏光膜!半透光银底偏光膜!半透光银底偏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除旧的,新的放上转动到最清楚时就是正确的角度,再裁剪

好的,那就先易后难,先把面膜换了看看,不行再拆下来换内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面偏光膜坏的话,整个屏看上去画面很淡,几乎看不到画面,所以我猜是底偏光膜坏了,偏光膜分面偏光 ...

好的谢谢,先易后难,先把表面片撕了盖上新膜看看,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再拆开换内膜

网友F:
这么大偏光膜需要点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偏光膜需要点耐心

嗯,只要液晶屏不坏没漏液都好说,换膜就是胶难清,大部分还很臭

网友A:
撕掉膜后再用刀片刮胶,专业维修人员也是用刀片刮胶的,不要用刀尖刮,磨刀一样斜推,刮完用风油精涂满泡几分钟再用棉签来回推,或许要用掉一小瓶风油精

网友:
这车机还有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掉膜后再用刀片刮胶,专业维修人员也是用刀片刮胶的,不要用刀尖刮,磨刀一样斜推,刮完用风油精涂满泡几 ...

好的,多谢指教,听话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