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OGA 900电源空载输出是多少伏?

楼主(2025-06-22):
有个联想的YOGA 900老笔记本电脑没反应了,插上适配器也不亮灯。
这个鸟本子的电源适配器接口很特别,按铭牌上说,电源输出是20V或5V,现在测量只有5V,

请问有用过该系列笔记本的兄弟,电源空载输出是多少伏?

是默认输出5V,跟电脑对接协议后才输出20V,还是默认输出就是5V和20V?

多谢指点!!!

网友A:
我猜是有协议,话说这啥接口这么奇怪?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有协议,话说这啥接口这么奇怪?

联想总是搞这些怪胎。
现在搞不清楚是适配器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量适配器的输出线中间的两根线(感觉应该是数据传输的),不直通,
不懂是带芯片还是中间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想总是搞这些怪胎。
现在搞不清楚是适配器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量适配器的输出线中间的两根线(感觉 ...

替换法,找个好使的电源或者本子插上试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找个好使的电源或者本子插上试试...

老本子了,一时找不到类似的,我想先确认下是适配器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然后再处理。

网友:
这个肯定有协议的,不太好办。

网友:
一个电源口都搞得鬼米日眼的,,,,,

网友:
这个口也太奇怪了

网友:
协商以后升压

网友:
咋一看还以为和USB口一样

网友:
联想就喜欢搞这些鬼迷日眼的接口,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玩小儿聪明

网友:
联想就喜欢搞这些鬼迷日眼的接口

网友B:
6根线,目测就走的PD协议,正负各2根,CC1  CC2  一共6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根线,目测就走的PD协议,正负各2根,CC1  CC2  一共6根

那中间的两根稍微短进去一点触点应该就是CC1,CC2了。这两根线是各自直通的吗?如果测试两根线不是各自直通,是否可以理解为线有问题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两根线同时不通似乎概率也不大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本子了,一时找不到类似的,我想先确认下是适配器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然后再处理。 ...

直接找个20V电源供电就行了,直接找个20V电源供电就行了,直接找个20V电源供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个20V电源供电就行了,直接找个20V电源供电就行了,直接找个20V电源供电就行了, ...

接口不同,没敢搞,万一只是电源线的问题,直接搞把本子搞爆了不划算。所以想问一下有这种本子的兄弟,再对症下药。

网友:
联想总是搞这些怪胎。

楼主:
这个本子已经完全被淘汰了吗?竟然没有人在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