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路过废品站,8毛一斤拿下一台成色不错的落地扇,最后修复成功

楼主(2025-06-22):
今天又去卖纸板,发现一台成色不错的电扇,8毛一斤,6元拿下。
看见角落里有一个电扇电机,成色做工不错,不知好坏,顺道0元拿下,
条件就是这个里面的电机拆下后置换。
顺德顺力电器出品,60w功率。

这个电机轴套有点紧,看样子就是多年没有打油了。
轴套轴承边上的含油毡都干了。

轴杆也有点烧蚀的样子,最后
用2000目的沙子打磨了一下,还行。

轴套里面也有烧蚀的痕迹。

下面就开始搬运轴套轴承,原机的电机已经烧了,
轴套等配件还比较新,

这个很好搬运,

然后给干枯的油毡上点2025年的合成机油。

给它喂饱。

最后装机,测量了一下电容,1.3uf,还行,偏差不大。

简单组装试试,ok。然后再全部组装上去。

这个电机没想到和原机的一样是4个挡位。

最后安装完成,这个夏天又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A:
不玩这种,,多是买的无刷电机,自己做,,这种除了架子有用。

网友:
可赚大发了

网友:
能坚持半年不??

网友:
轴套放热油里泡洗,效果更好

网友:
良心废品站,几块钱能买个电扇。

网友:
淘到宝了,这电风扇夏天发挥作用。

网友:
不错不错,实用的小家电

网友:
可以改直流无刷电机吗?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四个档位的吧,抽油烟机那种才是一个档位的

网友:
6元,超值的风扇。

网友:
几块钱,全算,当然楼主也有技术。

网友:
直接无刷的吧

网友:
价格真便宜

网友:
赚了,赚大发了

网友:
一定要换带轴承的外壳,轴套虽静音但不耐用

网友:
10元一台的小米直流扇。。我还想再来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这种,,多是买的无刷电机,自己做,,这种除了架子有用。

电机和扇叶哪里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这种,,多是买的无刷电机,自己做,,这种除了架子有用。

我也改了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