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给23岁的老宝马更换暖水阀与上水管

楼主(2025-06-22):
上水管新换1~2年吧,有个沙眼,喷水出来了,暖水阀也是3年多,渗漏了,还都是买的所谓品牌的好质好的,这次换一家店买的原厂博世的,大家看看是正品吗?换完缺了点水,补点自来水,怠速有点高温,买了零下45,沸点108度冷却液,不知道换上后有没有改善,还会不会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修车

现在这些配件质量太差了,几年一换甚至几个月就坏

网友B:
一年开支费用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些配件质量太差了,几年一换甚至几个月就坏

环保,有些东西不让用了。

比如防腐的某些重金属。   比如缓腐蚀的某些元素。     还要加一个材料涨价,导致纯度下降甚至替换掉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年开支费用要多少?

正常市区上下班代步油费一年5K左右吧,保险就上个300万第三者与交强险,不到2K,保养以前1年换一次美孚全合成两瓶4升500多吧,年审每年1次300左右,然后基本没有了,偶尔坏个水管啥的百十块钱,1年封顶1W搞定

网友C:
防冻液 沸点太低了 换高温型的

网友D:
老宝马更换暖水阀与上水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配件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冻液 沸点太低了 换高温型的

108不低了吧?还有更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宝马更换暖水阀与上水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曾经走过外面不下30+维修店,接触过太多师傅与老板,知道他们的套路,所谓久病成医,哈哈,现在是只要自己能动手的都自己动手,除了喷漆与轮胎搞不了,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喷漆以前自己弄过自喷漆效果不理想

楼主:
看起来是防冻越低沸点越高,坐标广东,本来0度以上就好,没想到沸点太低了,只能买最高的

楼主:
这里沸点又写120,外包装盒上又写108,好乱,不知道多少了,反正比水高点吧

网友:
该说不说的,机器盖里保养得这么干净

网友:
防冻液多长时间更换

网友:
跑了多少万公里了?

网友:
漏机油是真宝马

网友:
沸点高低跟水温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水温高可能原因是1水路不畅通,2水箱散热不良,3节温器开启不够,4风扇不启动或者低速挡坏了。

网友:
这车复古风,漂亮啊,里外都很干净,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不低了吧?还有更高的?

有129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