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晨洲岛UA9999D升级版拆机测评

楼主(2025-06-22):
我对便宜小巧精致的自动挡万用表完全没有抵抗力,之前买过这个晨洲岛的ua9999t,刚到手几天都还没过7天无理由退货期,结果那天居然有看到个红皮版的9999D,两者唯一区别就是红皮的有屏幕保护片,黄皮是裸屏,其他的倒是一模一样,功能也没区别,还有转盘印字那少了一行true rms,难道阉割了真有效值?

一看价格,居然比旧版还便宜5毛钱,我趁着七天无理由,啪的一下很快哈,就退了,又买红皮版的,我就看中那个屏幕保护片,即使没有真有效值也无所谓,生活中几乎用不到。

得吐槽一下这晨洲岛,不愧是卖家具家纺的,真的牛逼!别人都是送螺丝刀电笔之类的,这哪有买万用表送抹布的?销售人才。

今天就到了,全部东西都在这,说明书居然是中英文两套,非常贴心,估计是之前很多人吐槽说全是英文说明书,被差评太多了。这表功能基本上挺齐全的,常见表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开始测试,对于2000字廉价表,就不要太在意小数点了,差不多就行,平时生活中测电压有多少人在乎过小数,恐怕连个位数甚至十位都不在乎,测220v市电,一看200多,行了,有电。温度和市电测量,温度可以,市电测量偏高。

直流基准电压测试,还可以,在误差范围内,仍然是普遍偏高,没有正负颠倒误差。

直流电压线性测试,30/40/60/80/100/110v,也是渐渐偏高,众仪102是渐渐微微偏低。电压换挡慢

交流非正弦电压测试,可控硅调压器,看看到底有没有真有效值,两个表差别很大,我忘了以前测过众仪102这类0660或7501系列的芯片测不准畸变严重的非正弦波,所以拿它对比没有意义。

换成61E+,电压基本一致,好家伙,这个9999D居然是真有效值,而且能测出更加畸形的非正弦波,很强大,不过市电测量确实偏高。

电阻测试,表笔短接不清底数,小电阻差不多。

大一点的电阻好像也差不多,也行吧。换挡速度慢

电容也可以,能用。速度很慢

4-20mA小电流,偏小

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偏大一点,也能用,反正一般也不会拿万用表测大电流。

开机待机电流0.5mA,很省电。测完了,打开研究研究,软皮套扒掉,底部两个螺丝,见真容。

很是惊讶,居然是硬芯!!!激动3秒后,还是认清了一分钱一分货的理,除了硬芯外,就丐的不能再丐了,插孔引脚细的恐怕0.5平都不到,还是铁脚,带不了大电流。mA保险是自恢复保险片,10A档留了个玻璃管,还是比较良心了。没有外部储存器,考虑到能测出真真有效值,估计是可能是7502,我不清楚7502性能如何,没接触过,只试过7501的表测不准真有效值。蜂鸣器声音小的跟蚊子叫一样,电路板很薄,容易变形,芯片那底下电路板都被屏幕导电垫拱起来了,有弧度,如果是牛屎芯,估计内部已经断线了,得幸亏是硬芯。

转盘为钢珠滑牙,转起来还比较清脆,但是众所周知,廉价产品经不起磨损。档位触点应该也不耐磨,薄薄镀了一层锡。这屏幕软排线估计是长了点,中间部分都挤出小山丘了,鼓起来了,就正好顶着芯片那的电路板,顶弯了。

总结一下就是可玩性没有,耐用性也没有,就是快捷时代的消耗品,质保三个月,估计每天用的话,5个月就得出问题,只适合我这样的收藏家,一年开不了两次机的,就可以把玩,这玩意儿就图一功能齐全,小巧。以后我还是找个小巧的带手动切换功能的全自动表算了,内部至少要有机械式继电器切换。

网友:
这价格竟然是硬封

网友:
这么多表,又一个抚摸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网友A:
估计厂家看到太多人以是否硬封芯片判断值不值,所以无论好坏都先上硬封装芯片。老鸟一般都看精度,手感,档位顺序,这三个才是关键指标,选奔腾还是酷睿,这是厂家的问题

就像电脑一样,用到最后,你会发现显示器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厂家看到太多人以是否硬封芯片判断值不值,所以无论好坏都先上硬封装芯片。老鸟一般都看精度,手感,档 ...

当初我也觉得硬芯重要。。直到我拆了优利德203的交直流钳表。。想想还是太天真。。

网友B:
确实有惊喜啊!十几元的硬芯表!还是自动档?关键是你为啥把之前那块退了?不就几十元吗!两块表不好吗?姊妹俩!

网友:
这价格有玻璃管算是不错了
玩具厂30多块的都没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惊喜啊!十几元的硬芯表!还是自动档?关键是你为啥把之前那块退了?不就几十元吗!两块表不好吗?姊 ...

我还是偏实用主义一些,一模一样的两个表多了也是浪费,你要说两个不一样的,还是可以留下玩玩的。我很在意屏幕没有保护壳这件事,一是落灰不方便擦,灰尘会聚集在屏幕四边缝里,二就是容易刮花屏幕,或者放包里被压被顶,直接损坏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抹布

同一家店铺还有买万用表送乳胶手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厂家看到太多人以是否硬封芯片判断值不值,所以无论好坏都先上硬封装芯片。老鸟一般都看精度,手感,档 ...

其实我也不觉得硬芯牛屎有啥区别,用起来都一样,要说硬芯坏了好换,牛屎不好铲,对于这类仪表,坏了直接丢,都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哦,我家里用的都是这种小表啊,我不喜欢那种大的,尤其是那种厚的像词典的。

网友:
能测试就行,精度对开发人员有参考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家店铺还有买万用表送乳胶手套的

送盒避孕套实在点

网友:
廉价品,估计针对偶尔随意用用的市场。

网友:
18大洋针不戳

买万用表送抹布,让你擦屏幕

网友D:
估计硬封和软封的价格也差不了几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硬封和软封的价格也差不了几分钱。

是的,用起来也没区别,福禄克也有牛屎,也一样用。只是消费者就觉得硬芯高档,牛屎辣鸡

网友:
怎么说呢,自从用了更高的表,这种只能当炮灰用了,真的好便宜呀,为何国产表影响不到进口表的价格呢,有些品牌还涨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起来也没区别,福禄克也有牛屎,也一样用。只是消费者就觉得硬芯高档,牛屎辣鸡 ...

哈哈,福禄克同款技术,福禄克也用这种邦定,也没人说它不行,其实,邦定好处很多的,成本倒是没省多少钱。现实中,除了福禄克,你见到有多少个芯片坏了还换的?还不是一样坏了就丢嘛,有那技术的人,不值得去修一个表,没那技术,你换了你也校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