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L8058打印机 电机过热限速讨论

楼主(2025-06-22):
爱普生L8058墨车电机降速用风扇往里吹 秒解决问题 以及L8058多页进纸的研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64&fromuid=3042401
(出处: 数码之家)

L8058墨车电机加装散热块 电机计数清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59&fromuid=3042401
(出处: 数码之家)

先说下, 我这是家用机,不是商用的,不赚钱的,只是儿子这马上毕业了,给班上同学和老师打印毕业照片,这几天打印量很大。

不废话,直接说结论,室温30度,在加装了2个散热块的前提下,6寸全幅打印20-25张的时候,会出现第一次掉速,如果不管他,持续掉速2张以后大概率会恢复速度,然后1张后又掉速,掉速和回复速度没特别明显的规律,有时候同一张打着打着就掉速了,一会又快几秒,一会又慢了,如果一直不管他持续打印100张,时摸电机下面部分和后面会明显烫手,肉感60度左右,如果马上用风扇对着吹,大概10秒后会恢复速度,如果风扇风压不够大,还会断断续续的掉速,回复速度,但是掉速频率会降低。
so,掉速的直接原因就是电机过热,但是这个过热应该是内部,外部触摸60度,内部肯定远不止,其散热也有“延后”性,所以夏天最热的时候持续打印,要一开始就对着风扇吹,如果开始掉速了你在吹,得吹一会才能完全恢复速度。

我今天测试不吹风扇,打印了24张开始掉速,用红点温度墙测得电机外壳40-45度,用风扇吹了半分钟,速度回复了,再次测得电机外壳接近40度,大致得出结论,当电机外壳温度大于40度的时候,就有概率掉速了,大于45度一定掉速,而且这掉速也有“等级”,跟温度成反比,可见那些没拆掉右侧外壳,没风扇吹的人,电机温度有多高,我还尝试往电机轴承滴机油,感觉有点用,但是依旧要用风扇对着吹,而且搜了不少爱普生的高端机,都有这个问题,明明装2个散热块 后面加个温控风扇就能解决的问题,鬼子偏偏不去完善,确实不厚道。
下次开个贴说下这个机器加替用墨水断墨,横纹的问题,这也是个大问题,总结是墨水的批次问题,任何大牌子兼容墨水都有概率遇到,我目前已知天威和另色鬼都有概率,跟批次有关。

网友:
自己改个小风扇一直吹

网友A:
头次听说打印机还有这类缺陷的,太坑了吧。

网友B:
给儿子办事舍不得开几小时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儿子办事舍不得开几小时空调?

讲真,还真舍不得,儿子学习的房间只要有人都开着空调的,但是打印机在我的房间,能节约点算点,娃儿现在读书补课和医疗的开销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听说打印机还有这类缺陷的,太坑了吧。

可能所有墨仓式喷墨打印机都有这个问题,不仅限于爱普生,只是普通人大批量打印概率低,商用的喷墨都是拆开外壳,电机加装散热块,风扇一直对着吹的。
就是一个小电机发热的事,小日子他就是不给你一步到位整完善。

网友C:
鬼子的民用产品,用料极其节省,5分能刚好达到使用要求的零配件,绝对不会给你上6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鬼子的民用产品,用料极其节省,5分能刚好达到使用要求的零配件,绝对不会给你上6分。 ...

完全赞同,我都还没来得及吐槽,L8058我查了下2024年7月5日发布的新机型,居然还用的是上古时期的2.4G无线网卡,那L805我都在吐槽了,啥年代了还2.4G,结果L805的取代机型L8058依旧万年不变的2.4G无线网卡,这年代了2.4G单频和双频貌似没得价格差异了啊,都不知道鬼子从哪去找那么多2.4G单频网卡。
这机器本就是相片级的,对数据传输还是有一定要求的,2.4G明显比USB要慢很多,换个5G就几乎完美解决,他鬼子就是不给换,明明不几乎不增加成本的事,后期你想换都没法换。

网友(2025-08-17):
民用产品设计就不是 长时间打印用的。
一般家用就是打印少量就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