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着自己安装监控,奈何实力有限,有些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楼主(2025-06-22):
家里的一套民房,现在是父母在居住,父母年龄大了,出门走动也少了,我想着在房子四周安上监控,接上显示器,这样父母在屋里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本想仗着自己多少懂点电自己来搞,奈何现实啪啪打脸,本人对监控的了解以及知识储备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看着现在五花八门的各种产品实在头大!经过几天的比较,最后还是决定安装硬盘录像机那种,然而新问题也来了。为了尽量避免踩坑,特来请教大伙儿。摄像头我打算使用海康威视POE臻全彩的400万或600万的摄像头,据说夜视效果挺好的,就是下图这两种。怕兼容性不好,录像机也用海康的POE录像机,DS-7816N,初步打算是安装7个摄像头,以后可能会增加,所以选了16路的。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呵。一是,海康的POE录像机相比非POE的故障率高不高,容易坏不?(我也忘了在哪里看到说poe的故障率较高)。二是,貌似7816N有很多版本?我想选个双硬盘的,网上看到有K2,R2,Q2,Z2等,网上官方旗舰店里好像都是Q和Z,鱼和多多上K和R居多,三四百块钱,也有Z和Q,也是一千大几,比官方店里能便宜几百,问了一个卖家,说k r是停产的老款。想问问懂行的,这几款家用的话哪个合适?老款能满足现在的使用要求吗?某鱼上的会不会有坑?比如买回来用几天被封了或是限制了某些功能?三是,摄像头和录像机之间的连接线有没有特殊要求?就是普通网线吗?

网友A:
自己有NAS的的比如群辉或者飞牛的可以在里面有录像机管理程序照样能录像
另外 POE没有你说的这么弱 室内的直接POE没事 无非就是交换机买带POE的
网线就是标准的8芯的就行 接口就是568B电脑通讯标准线序
至于摄像头型号这个不好给你出主意 电子产品更新太快 自己够用就行 室内的有个1080的都不错了 对了 只好带H265的这个压缩格式大 相同时间 容量会比H264的小

网友B:
坏不坏不知道  自己用的看吧

https://www.hikvision.com/cn/sup ... &hiksearch=true

网线就是普通网线

网友C:
新摄像头,新硬盘,二手录像机,不差钱都要新的

网友:
搁家坐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NAS的的比如群辉或者飞牛的可以在里面有录像机管理程序照样能录像
另外 POE没有你说的这么弱 室内的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摄像头,新硬盘,二手录像机,不差钱都要新的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不坏不知道  自己用的看吧

https://www.hikvision.com/cn/support/ProductNotices/product-notices/2025 ...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摄像头,新硬盘,二手录像机,不差钱都要新的

谢谢老哥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NAS的的比如群辉或者飞牛的可以在里面有录像机管理程序照样能录像
另外 POE没有你说的这么弱 室内的 ...

家用200W就够了,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400W,但是你的录像机也要配置支持400W的,否则你必须设置摄像头的分辨率为1080P的。硬盘数量那是看你自己的,现6T的也不贵。一个能录1个月(移动侦测录像),另外要选择都是H265的。

网友:
海康后缀K和R都是老款代号了新版本Q Z Z版本啥意思没去关注过 Q版本能智能检索用过几次挺方便的

网友E:
还有POE可靠性还行 室外做好防水就好了 一般你自己用400W顶天了晚上就算800W一样糊 用的时候还要开samrtH265 网线0.45随便搞搞就行了问题不大的 直接淘宝或者PDD买那种海康或者大华的一箱网线估计现在涨了 350 370差不多

网友F:
半球建议2.8mm的

网友:
换宇视呀,感觉比海康强!  海康现在主要做政企,很烦!小客户爱理不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200W就够了,如果不差钱可以考虑400W,但是你的录像机也要配置支持400W的,否则你必须设置摄像头的分 ...

感谢老哥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POE可靠性还行 室外做好防水就好了 一般你自己用400W顶天了晚上就算800W一样糊 用的时候还要开samrtH26 ...

感谢解答!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球建议2.8mm的

谢谢老哥的建议!

网友:
三年前买的海康poe400万臻全彩套装到现在没事,一根网线解决省的麻烦,网线买的是海康的,外面加个穿线套管可以防鼠又防晒,买一盘位加个大容量硬盘就够用了,摄像头买那种带智能补光的晚上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G:
网线如果涉及户外布线,联系买专用户外网线,增加了一个黑色外皮,耐紫外线晒。海康的客户端不好用,我之前用过,但是广告太多,换成了大华。如果不是硬性要求,联系买几个小米摄像头就行了,容易设置,客户端也好用,米家就行,poe的好用 不好装,或者你买大华家用级子品牌乐橙的也行,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线如果涉及户外布线,联系买专用户外网线,增加了一个黑色外皮,耐紫外线晒。海康的客户端不好用,我之前 ...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