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DIY折腾的乐趣,纯属费钱。插锂电的电烙铁

楼主(2025-06-22):
话说那年的双十一,用红包买了一个插锂电的电烙铁。
直接借用卖家的图片了,实在找不到照片了。最简单这种,都没有数字显示。

烙铁用着还不错,用着用着就有点嫌弃3D打印外壳了,于是又找到了下图这种。
最右边的这个款式,就为了使用大有的电池。

于是就下单PCB打板,将烙铁控制部分和一个快充模块移植到漂亮的外壳上。
实现了插上电池就可以给手机充电,按下侧面按钮就能使用烙铁。

用着用着就到了今年的618,又买了按钮,双稳态模块,牧田款取电座。
重新升级到外壳上,给快充模块也加上开关了,就不用在拔电池了。

小娃娃在旁边哼哼唧唧,钻孔接线什么的就没来得及拍照片了。

通电点灯的样子,烙铁和快充模块独立按钮。
连上组装的电池,很香的……不要说电池用不完
就连我家小娃娃的童车挖机都是用这个电池的。

正面,烙铁指示灯、快充模块指示灯通通亮起。

插上手机充电线,蓝灯亮起,激活快充……

外壳自带烙铁支架,灰常方便。

拔掉所有连接线,终于可以不经常拔电池啦,独立开关很香。
承认是为了这个漂亮的烙铁架子才买的外壳。内部已经接线,放上来自动休眠。

谢谢观看!

网友A:
做得不错,颜值很高,另外要求看哼哼唧唧的小娃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颜值很高,另外要求看哼哼唧唧的小娃娃

已经是猫狗都嫌的年纪了,净捣乱了,动不动就要拿衣架来吓唬吓唬了。

网友B:
这个颜值挺高的

网友C:
靠烙铁吃饭的,大概应该用高频。

偶尔一用的,牛肉手柄已经降到23元,接可调电源或几串电池很是灵活,也好收纳。

616主控这类的盒子类显得很累赘(早些年折腾过几套,航空插头,硅胶线,907手柄改装什么的。。。找时间翻出来统统得丢)。

还有人折腾TFT显示,丝滑菜单,PID精准控温,CNC外壳,把30元就能够用的整到几百元,不知道算不算走火入魔。

其实,把预算用在好点的焊锡丝上,体验会好很多。

网友:
除了太大没啥问题,这种一般都是带出去用才会考虑,家用的话还是插电吧

网友D:
升级两次了还不是数显

网友:
什么快充模块能给21v电池充电?

网友:
可惜我没有大电池包,一个小电池包被我245被搞坏了。

网友:
这种可以之际改一个PID的245主板  兼容T12   反正规格都是8832

网友:
手艺不错,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猫狗都嫌的年纪了,净捣乱了,动不动就要拿衣架来吓唬吓唬了。

你家不数321吗?我家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妈妈和孩子沟通的最有效方式就是321

网友:
电池包很多。你这一弄,又想弄个3d打印机试试了。忍住忍住。买了几千块的锂电工具相关的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升级两次了还不是数显

旋钮其实挺好的 温度不够直接一拧,直接了当  。按键式或编码器那种 按起来滴滴滴  ,拧起来转好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旋钮其实挺好的 温度不够直接一拧,直接了当  。按键式或编码器那种 按起来滴滴滴  ,拧起来转好几圈。 ...

同感。我连休眠都没有,放烙铁的时候顺手拧到最低。拿起烙铁拧到正常温度,举手之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颜值挺高的

我是觉得这个烙铁架子不错,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烙铁吃饭的,大概应该用高频。

偶尔一用的,牛肉手柄已经降到23元,接可调电源或几串电池很是灵活,也好 ...

插电的也有,也不是靠这个吃饭,就是经常在家里修修补补,电池的随便搬来搬去,电池也多。

我也不喜欢整那种带显示屏的,花里胡哨的,一个烙铁而已,能调温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两次了还不是数显

哈哈,不喜欢数显的,又不是数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