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sMax进水后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6-23):
邻居阿姨的苹果XSMAX,说是用水洗电动自行车时不小心冲了很多到手机上了,当时能用就没管它,然后没用久突然关机了,还甩了很多水出来,然后又放了两三天没管它,以为水干后能开机,结果仍然不开机的。拆开后里面还有少许明水,放加热台上烤了半小时

烤完后上电,漏电16mA左右不开机的(正常上电有2-3mA)

拆下主板,显微镜下过一遍,发现有两大处有腐蚀

稍作清洗后,万能表测试腐蚀部位的电容,发现有一处短路了,此网络上有多颗电容,暂无法确定是哪颗

后来直接对此网络上电2V电压,通过热成像仪发现了故障点,因为两手没空,无法拍照,抠掉短路的电容,测试阻值恢复正常了

测下坏的电容,确实短路了

看看抠掉电容后的样子,并来张特写图,坏电容是硬盘的2.63V供电,此网络中有多颗电容,可不用补回

主板单板上电,正常电流不漏电了

单板开机,开机电流也正常了,已经开起来了

装屏再开机,顺利进入系统

因为原来是一个旧电池,把原来的电池拉胶去掉,贴上原厂电池胶更牢固

稍作清洁内部后装机开机,测试主板本身的基本功能全都正常,完美修复进水XSMAX主板不开机故障

但因是进水,前摄组件中的面容点阵IC基本是99%的可能会损坏,所以面容ID不可用了,如再去修费用就更多了,让她先用着!以后如确实有很大需要时再修面容

END

网友A:
还以为苹果是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苹果是防水的。。。

这么老的手机咋防水,即使没有拆修过,防水胶早就老化无作用了,就算是你买个新手机,也不敢去冲水泡水啊,进水都属人为损坏不保修的!!!

网友B:
IP68防水的话,阿姨这么拿水冲,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68防水的话,阿姨这么拿水冲,应该没事吧

你切买个16PROMAX新机来冲下水试试,应该能防住,但不100%保证

网友:
好像面容ic很脆弱啊

楼主:
12以后的进水一般不会坏了

网友C:
想不到这款手机竟然有两块电池,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到这款手机竟然有两块电池,厉害

很多机型都有两块的,包括安卓机

网友D:
又是进水,又是发财小电容短路,这也算是手机维修中的常客了,比拆装CPU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进水,又是发财小电容短路,这也算是手机维修中的常客了,比拆装CPU简单一些。 ...

苹果的修起来心情都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

欢迎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