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更新测试结果]维修配电箱零线排偶然发现UT210E的测量误差

楼主(2025-06-23):
一一上集一一

[起因]:某天中午闻到塑料燃烧的味道,大约持续几十秒,当时大意了,以为家里没开大功率电器,配电不会出问题。过段时间忘了什么原因打开配电箱,惊奇发现零线排烧了,才想起当初烧塑料的味道,幸好没有引发严重事故!为什么惊奇,因为自从装修后并非对配电箱放任不管,有时会检查所有进出线固定螺丝扭矩并加固,这么照应它还是出事了。

仔细看,主要是其中一条线烧黑炭化,这是厨房的4平方线,固定螺丝的镀层都被高温烧得褪色,看上去发白。

必须彻底整改!2.5平方的两条并联,外套铜管压接后灌锡加固,4平方线特殊照顾,用端子压接后用弹簧垫圈螺丝固定,10平方的母线也套铜管压接后灌锡加固。把铁的固定螺丝换成黄铜螺丝,并且在线头与铜排接触处抹上铜触点专用导电膏。应该万无一失了吧。

一一下集一一

[起因]:最近网络上经常刷到电工排查漏电的视频,修好零线排顺便用UT210E夹一下进线零火线看有没有剩余电流。什么?37mA!

表坏了吗?拿下来是0

319最小0.01A,37mA应该能显示0.03A,但此时为0!

再用UT210E和319测零线电流对比,没有明显问题。

过了一会儿,总线剩余电流只有8mA!

这时才发现是由于定频空调制冷时,210E测零火线剩余电流会出现较大误差!直接在空调的漏保下测,结果一样!210E测出来剩余电流竟达53mA!319是0,要真是53mA漏保早就跳了不是吗。

后来想想是不是受到干扰,看看开启VFD功能有没用,然并卵。

后面又测试开启变频空调时不会出现剩余电流,看来用210E检查漏电并不靠谱。唉,到底是UT210E不行还是0660芯片不行呢?真是个鸡肋。

6月24日:重新做了测试,分别对比测1.5P变频空调和3P定频空调,在电源插头处测试,先看图片。

1.5P变频:模拟在空开下端零火线分开状态下测量剩余电流达27mA

1.5P变频:电源线靠近钳头顶部测量只有8mA

1.5P变频:电源线横穿钳头为0!

以下测试3P定频,依旧模拟零火线分开状态测得53mA

零火线并起来靠近钳头,电流减少到17mA

横穿钳头再降为4mA

319上场,零火线分别靠近钳头左右,20mA

319测,零火线往顶部移动,0mA

210E用20A档位测,零火线也靠钳头左右,40mA

[初步结论]
1、用交直流钳形表同时夹零火线测剩余电流时,零火线要并拢(比如双芯线),并且按钳头标识位置横穿钳头测量。
2、测量结果主要受零火线处于钳头内的位置影响,变频空调或定频空调基本不影响测量结果。
3、火线(零线)电流越大,对测量结果影响越大。
4、粗线(比如16平方)虽然并拢,但因为线径大、线皮粗,并拢时实际上零火线的距离比细线大,测量剩余电流结果不如细线准确。
5、钳头越大,对于测量零火线分开状态(不方便并拢的情况)时的剩余电流的准确性更高些(相对于小钳头,同样分开距离的零火线与钳头左右臂离得更远)。

综合以上结果,个人认为交直流钳形表可能由于霍尔元件安装位置的缘故,测零火线剩余电流时必须电线并拢且横穿钳头才准确,但受配电箱内设备密集钳头难以转动让电线横穿钳头,以及配电箱内零火线一般是分开状态不方便并拢两方面影响,因此难以在配电箱内准确测量剩余电流(尤其是分辨率为1mA档)。而采用硅钢片(坡莫合金)+线圈互感方式感应信号的纯交流钳形表或专用漏电流钳形表,对于零火线位置可能不那么敏感,相对更适合。

以上结论如有不妥,欢迎指正!

网友A:
很正常,这种测量,大部分钳表都不太行,尤其是分辨率高的直流钳表,交流钳表比直流的好一些,但效果也一般。专业的漏电流钳表要好很多。
摆拍的视频,你参考一下就行,不用太认真,他卡不归零不好使的时候,一般不告诉你,更不会拍给你看。

网友:
这种小电流的,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测的对。我一般就是搞个专用插座,插头和插尾中间把两根线劈开,然后各绕三圈, 测了三圈值除以3

网友B:
漏电用无线测,就算319准,你敢放心用吗?这得用专业漏电线测表进行测量才行。。。。

网友:
原来有漏电流测试仪啊

网友C:
换铜螺丝不是很可取,扭矩不够,铜螺丝禁不住那个扭矩,不是滑丝就是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这种测量,大部分钳表都不太行,尤其是分辨率高的直流钳表,交流钳表比直流的好一些,但效果也一般 ...

手上没别的钳表,以后有机会对比一下。

网友:
这帖子有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用无线测,就算319准,你敢放心用吗?这得用专业漏电线测表进行测量才行。。。。 ...

我本来认为210E的分辨率1mA是能测家庭漏电,因为家用漏保是30mA,在漏保没跳的情况下,要是能测出几mA甚至更多的漏电流从而提前发现漏电隐患也挺好,当然有0.0mA甚至更低分辨率的更好。但是,210E测量空调运行时剩余电流竟超过30mA,第一反应肯定是哪里漏电这么严重!但实际没有漏电,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真实漏电30多mA,210E理应检测出来而并非一定要配个漏电表,除非厂家说:”我们210E不适合用于定频空调运行时检测剩余电流"。哈哈哈。致于用319测,只是用来对比,检查漏电我肯定先派更高分辨率的210E上场,只是我发现它分辨率比319高了一档却无法应对定频空调开机时测量剩余电流,这说明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铜螺丝不是很可取,扭矩不够,铜螺丝禁不住那个扭矩,不是滑丝就是扭断。 ...

我再观察看看。用力拧倒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而是螺帽的十字滑丝了。

网友D:
家庭配电箱经压接、灌锡规范处理后,能够安全、稳定、长寿运行了。

网友E:
可以买个0.22uF 275V的安规X电容,接排插火零,打开拖线板开关,测单线电流,理论是230×2×3.14×50×0.00000022=0.0159A(15.9mA),根据实际电压电容修正,看看能否测得合理数据。当然也可备0.1uF看是否是7.2mA。

误差和0660没什么关系,是前面电流传感器的误差。霍尔传感器原理的多半会因为电流微弱,铁芯磁场微弱而难以探测,运放放大霍尔传感器信号可能有零点漂移问题须砍底数,霍尔传感器零点也存在死区的可能。

有些电工检修轻微漏电就是将电容串入漏电回路火线,漏电负载非感抗情况时等效总阻抗大于此容抗,实际漏电流将低于此前设定值确保不触发漏保。可带电测试漏电回路,利用NCV电压感应、小功率LED灯、以及卡节点火线零线电流找到漏电回路区间。这样可以选择小量程的圆形钳头互感器原理的钳形表(3210型改档位至200mA即可),虽然零点附近也会有误差但不会超过3成。

网友:
是不是用了大功率电器,现在家电多了,安装一个检测电流的吧,价格也不贵

网友:
接触不良是主因吧。
接触不良,发热,热胀冷缩,螺丝松动,接触更加不良。看来这种螺丝下压式的黄铜条要定时检查。

单芯线再套小铜管没必要了。
灌锡不是好主意。锡软,易变形接触不良,高温时还怕熔了滴落。

网友:
是零排的螺丝松了吗?

网友:
只烧头,明显就是接触问题
压接处不能加锡的
锡会冷流变
一开始压紧了 冷流变会变得不紧
还不如直接冷压

网友:
我家上次冰箱电脑板坏了,然后自己拆出来修好了,本来还沾沾自喜,结果用了一个月又不开机,查来查去没找到冰箱本身的问题,后来看电工的视频受到启发去看了下配电箱,结果发现真的是零线烧了,重新接好就好了。看样子还是要定期检查下配电箱

网友:
电路有漏电吧,我的210e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庭配电箱经压接、灌锡规范处理后,能够安全、稳定、长寿运行了。

但愿,我感觉家庭配电箱零线用这种螺丝锁的不太好,看过别人视频也是这样子烧了,大型配电箱那种端子压接后用螺丝锁固更可靠,象我那条4平方线那样,家庭箱子可能受体积限制很少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个0.22uF 275V的安规X电容,接排插火地,打开拖线板开关,测排插总电流,理论是230×2×3.14×50×0. ...

看来你对漏电研究比较透,我准备再测试一下人为漏电叠加空调运行测试一下剩余电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