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人玩x光机,手搓x射线

楼主(2025-06-23):
新人刚开始玩x光机 ,,有懂得这一方面多多分享

网友:
裙里有高人...........

网友:
黄埔课堂开学了,这个倍压电路整的很另类,啥时候手搓热成像喊我一声。

网友:
论坛第二个看到玩X射线的了
注意辐射!!!

网友:
手搓个导弹

网友:
这个高端局,一般人玩不了,不懂就问图3右边啥管子?难道X射线也是高压激发?
只见过用高压激发发出激光的

网友:
放电管哪整的?

网友:
不怕辐射,难道楼主是神人。

网友:
看起来能量很低,要泡在油里才能提高电压,这个是安检机的管子,电压可以到160KV,能穿透金属的,缺点是电流比较小,你要获得清晰的图像就要拉开屏和球管的距离,但较低的电流又会降低亮度,所以曝光时间要长。玩的时候注意防护,去闲鱼淘个铅衣褂子。

网友:
聚焦,然后照到氘上面。

网友:
用的x光底片成像的吧? 在油管上见过有专门的x光成像的ccd, 有A4纸那么大。

网友A:
不敢玩,到现在犹豫了好几次激光小功率激光雕刻机都没敢出手,怕不小心伤到眼睛

网友:
有点东西啊,但是辐射问题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玩,到现在犹豫了好几次激光小功率激光雕刻机都没敢出手,怕不小心伤到眼睛 ...

哈哈哈哈哈,一样的
我也是眼馋激光

网友:
论坛藏龙卧虎,手搓x射线

网友:
牛X, 这东西在哪里搞过来的

网友:
玩这个主意防辐射!!

网友:
都是高手,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