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5i不开机卡HUAWEI LOGO: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6-23):
美女邻居送修一台她家老人用的华为nova5i手机,说用着用着就突然重启了就卡在HUAWEI界面不开机了,现在的老人家估计都很喜欢刷抖音,恰好这APP又是高耗电的,自然CPU发热量就更大了易产生问题

拆开后盖,这机还是一修机(第一次维修),螺丝易碎贴还完好

拆下主板护板

拆下主板,正反面来个照

拆下CPU屏蔽罩,清洗干净散热硅脂

这主板还好,麒麟710 CPU没有上层DRAM,工作量减少一半喽
还是把底部带胶元件ROM及RAM都保护下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CPU

CPU除胶后植锡,日本千住183度锡膏喽

CPU焊盘处理好后准备焊接

焊好CPU并清洗干净

主板装机测试下

插充电线闪电符号出来了,充电电流也正常的

开机亮HUAWEI后,鸿蒙的LOGO也接着出来了

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华为nova5i不开机

后来主板打散热凝胶等等一系列步骤装机忘记拍照了
END

网友A:
华为的CPU出问题太多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CPU出问题太多了嘛。。。

鸿蒙系统的原因,发热量比安卓更大点,VIVO OPPO就相对比较少这类故障

网友B:
又是CPU故障,处理过程规范、娴熟,手到病除!CPU本身耐得住高温、高热,焊点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CPU故障,处理过程规范、娴熟,手到病除!CPU本身耐得住高温、高热,焊点就另当别论了。 ...

华为的多得很喽,还有些人不愿意修了
其实CPU下面如没有胶,从物理角度上来说,应该用得更久!!

网友C:
难道鸿蒙是在超频,CPU热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鸿蒙是在超频,CPU热虚焊了?

去问下华为的系统软件工程师,到底是啥情况?

网友:
便宜的CPU肯定发热高呗

网友D:
我的P30Pro,前一段cpu虚焊了,提醒备份数据,后来就不开机了。修好后没两个月,摄像头又不聚焦了。唉,点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30Pro,前一段cpu虚焊了,提醒备份数据,后来就不开机了。修好后没两个月,摄像头又不聚焦了。唉,点 ...

摄像头跟主板关系不大,这款机型后摄易坏的

网友:
专业维修技术,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E:
这种手机CPU的芯片焊接是不是要用BGA焊台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手机CPU的芯片焊接是不是要用BGA焊台焊接呢

手机的不能用BGA拆焊台,笔记本电脑CPU才会用到

网友F:
那个布纹的耐高温胶带,里面是玻璃纤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布纹的耐高温胶带,里面是玻璃纤维吗?

有点象玻纤

网友:
大婶这个操作,偶只能膜拜了

网友:
这个是精细活,不好干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每个修机的帖子都让人砰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