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锂电池充电管理乱象

楼主(2025-06-23):
最近买了2个灯,几元或者白嫖
统一用的14500且没有充电管理芯片
发现乱象有
1、锂电池无充电管理芯片,充电管理用一个j3y三极管控制,输入5.2V时,输出电压约4.5V,管降约0.7V,傻充,实测4.32V时依然有0.32A电流。
2、自己买了锂电池保护板,标称过压4.25V保护,实测4.32V依然没有保护不敢继续充,拆下来测试约4.4V才保护,试了几个板子均如此,保护板这个性能不应该啊,普通锂电池4.4V太高了
3、儿童玩具锂电池充电一般采用限流+保护板,终于知道为啥玩具电池不耐用,用几次就嗝屁,采用保护板过压断电,电压差不4.4V,电芯肯定不耐用的(虽然电芯本来就差)
入门玩具锂电池充电管理太不靠谱了

网友:
哦!原来如此!

网友A:
不至于吧,现在的充电管理芯片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网友B:
玩具便宜利润低,不用充电芯片能省一毛是一毛,而且电池损坏基本上等于玩具损坏有利于卖新玩具,用干电池的玩具只能便宜电池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便宜利润低,不用充电芯片能省一毛是一毛,而且电池损坏基本上等于玩具损坏有利于卖新玩具,用干电池的 ...

是的,限流+保护板,不一定比4054/4056便宜多少

网友:
没想让用得长!

网友:
超前报废,主打一个没人走售后(玩具嘛,小孩子摔坏很正常)

网友:
现在电池乱的很,还有车子的也是

网友:
太不负责了

网友:
建议买有品牌厂家的正规产品,应通过强制检验认证,以确保安全。

网友:
充电宝召回事件。希望厂家,在锂电方面,用心。

网友:
设计的本来就是短命使用  一是降低成本   二是好多产品到手就用那么几次  三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锂电保护板也不保护了,看来要实测一下手中保护板的截止电压了。

网友:
玩几回而已,不会坏。

网友:
能省一分是一分,也许量很大呢

楼主:
保护板用的8205+DW01典型方案,没理由4.4V才过压断开,难不成我的万用表误差了?回头用TS457测量下电压

网友:
批量下来省的钱可不少,我觉得充电没必要保护,用4056本身就自动停充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现在的充电管理芯片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不合格的,或是回收的可能更便宜

网友:
计划性报废吧,价格贵了没几个人买

网友:
这种点动开关,控制亮,弱,闪的灯,基本都有一个8脚芯片,我之前拆过一个usb直充小电筒,以为也是没有充电管理和保护板,研究后发现这个8脚芯片属于定制的电筒专用芯片,结合了充电控制和闪烁控制,因此充满后才会有指示灯红色熄灭。但是没有放电保护,能一直放电到2.几v,直到芯片无法供电才熄灭,但是通常也没必要设置放电保护,电压跌到3.0v左右时就已经很暗淡了,自己也知道该充电了。毕竟这类小商品就不指望你能用多久,它只需要你充电时不起火,不会发生安全事故就行了,使用寿命不是厂家关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