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拼夕上廉价的需连线台式、夹子多功能风扇无刷电机

楼主(2025-06-23):
拼夕上廉价的需连线台式、夹子多功能风扇无刷电机

原尚朋堂的桌面风扇不转了,换了霍尔也不能用,怪异之下小仓库早就被端了,不然可以找出类似的无刷电机进行测试。
好在手里库存的霍尔换了几个,最后一个修复了尚朋堂桌面风扇。
而这台拼夕上的也不退了,刚好手里刷单留了个电芯,直接加进去,虽然有空间,但是一个是14500的,另一个才是18650的电芯位。
本想着破坏卡槽能在14500的地盘再放个18650,几番尝试下不行。。算了,就这样用吧,主力还是尚朋堂风扇。

看外观,底座是夹子式的,最后被孩子夹在书桌夹子上用了。

侧面就可以看出来了。

夹子貌似是附属品,除了夹和放桌上,哦,上面还有个孔可以挂墙上?

就怕塑料质量不行,老化就芭比Q了。

风扇的背面,咋看之下,空间蛮大的,跟去年帮同事老婆买的很像。

tpyc的充电口,还有两个按键,分别是开关控制速度,以及小夜灯开关。

从侧面看,确定是无刷无疑。

本想分解后给蓝色小风扇使用,结果还是狠不下心来。

继续拆,买的是无电池需有线供电的款式。拆起来内部。

电路板,太简约了,原先蓝色那风扇的电路板及芯片都比它大。

乍看内部空间还挺大,实际上非常鸡肋,上部分是14500的电池位,18650放不下!下部分则是18650的电池位,也就是模具生产要么一个14500电池供电,要么一个18650电池供电。

正面,确定无刷电机。

本想着直接替换,但是扇叶还是小了一圈,放弃。

拆下的无刷电机风叶模块。

测试蓝色小风扇电路板是正常的。

继续拆。

缺点就电机厚度少一半,功率也就小一半。

但是给蓝色风叶使用又可以正常工作。

最终,放弃,拿出库存刷单的电池。

直接给电路板供电,本想着看看能不能塞两个18650,无奈放不下。

小夜灯,意义不太大。

最后全貌。

新电池充满电。

充电功率太小,如果两个电芯并联的话,要充猴年马月。

将就了,后期就是蓝色风扇也修好了。

这样家里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网友:
干脆不要电池,直接连线完事

网友A:
看到无刷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好多机箱风扇,可以搞个支架弄成小风扇

网友:
这小东西看着怪好看的

网友:
PDD几块线还真给无刷,二手东低价全是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无刷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好多机箱风扇,可以搞个支架弄成小风扇

机箱风扇大多是12V的,用9V很静音,5V就不行了。

网友B:
无刷电机
好评
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
好评
几钱?

买不含电池需要有线供电款,6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含电池需要有线供电款,6元+。

私信车号

网友C:
我也想这样拆开保养一下,电机拆不开

网友:
桌面用的 不用电池直接插电也行

楼主:
拼夕直接搜啊,有好多,收藏几天后就降价或者优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这样拆开保养一下,电机拆不开

那个洞内,用镊子挑开卡子,就可以拿出电机了,清理干净后恢复原样用固态润滑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洞内,用镊子挑开卡子,就可以拿出电机了,清理干净后恢复原样用固态润滑油即可。
...

感谢,回去试试

网友:
做工好简单啊

网友:
便宜货就是这种电机也算好的了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几块线还真给无刷

网友:
价格是很便宜,还是无刷的,不过没需要就算了,撸多了没地方放

网友:
看来得多搞几个霍尔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