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志高ZG-W10电蚊拍获得一颗铅酸电池

楼主(2025-06-23):
拆电蚊拍获得一颗铅酸电池

电蚊拍充电后,用不了几天,
今天拆开,

拆开发现有颗铅酸电池

量一下,4.2V,

找到一颗18500的锂电池
正好装上,这样子,
用一个暑假都行了

网友A:
多搞几个这样的串一起放电动车里可以走多远?

网友:
这种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B:
标准动作都是扔了铅酸电池换18650

网友C:
空间倒是不小
不行就上2个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搞几个这样的串一起放电动车里可以走多远?

玩具电车,估计能走一两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动作都是扔了铅酸电池换18650

18650是放不下的,18500勉强行。

网友:
得到电池,然后扔掉

网友:
这改得也太简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间倒是不小
不行就上2个18650

或者单节21700也行。楼主升压板希望别是单管自激RCC方案,芯片方案更好,空载跳周期稳压,静态电流比RCC加旁路电阻低,关掉时可用芯片接通高压功率管,放掉剩余电荷。

网友:
这个电池寿命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动作都是扔了铅酸电池换18650

完全正解

网友:
这电池纯粹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
再加一个升压到5v 蚊子叫的更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搞几个这样的串一起放电动车里可以走多远?

开玩笑,你是专业的!

网友:
铅酸电池就是垃圾。换锂电是大势所趋

网友:
问题是充电电路不改不能直接充电啊,充几次锂电池就废了

网友:
铅酸电池的报废处理太折腾了,小个头的,废品站都不要,又不敢随便扔

网友:
这是6v的电池吧?换成锂电要2s

网友:
简单粗暴,丝毫不考虑锂电池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