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亚明led探照灯维修,玻璃罩的密封胶怎么搞掉

楼主(2025-06-23):
一个亚明led探照灯坏了,想拆开换灯珠驱动维修一下,四个角螺丝拆掉,以为玻璃面板可以轻松拿掉,结果是用黑色密封胶密封的,不是常见的硅胶垫圈密封,这下整不会了。
有什么方法能不损坏玻璃的情况下,把玻璃去掉,加热一百多度是否可行?

网友A:
防水密封胶,试试酒精再加热

网友B:
这种好像是那个黑色的结构胶,本身有耐高温特性,难搞。

网友C:
电吹风,然后用美工刀慢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密封胶,试试酒精再加热

好的,有空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是那个黑色的结构胶,本身有耐高温特性,难搞。

实在不行就把玻璃敲碎,裸奔,散热还好,反正淋不到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吹风,然后用美工刀慢慢撬

想放液化气上边加热试试,不知玻璃会不会炸

网友:
     试试硅油溶解玻璃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放液化气上边加热试试,不知玻璃会不会炸

控制距离,效果应该差不多

网友D:
能不能从后面锯开?

网友E:
其实没有必要缩手缩脚,放手拆,大不了玻璃碎了,重新配一块方玻璃也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从后面锯开?

砸玻璃也不能锯壳子,玻璃其实可有可无,只不过想拆的完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没有必要缩手缩脚,放手拆,大不了玻璃碎了,重新配一块方玻璃也很容易的。 ...

砸玻璃是最后的方法,感觉玻璃保不住

网友:
今天电瓶车碟刹有阻碍,骑到店铺,师傅用了除胶剂喷了一下,转动几下就好了。除胶剂不知是否行?

网友:
这种灯其实也没有必要维修。这个牌子正品也不错。也不贵

网友:
不要用加热等可能伤及外壳的方法。务必确保外壳完整,这样才能实现完美修复。玻璃是最容易坏但也是最容易配的。

网友:
唯有...电吹风大法才能无损制服......如果你动手能力差的....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先用电吹风热吹,然后用美工刀慢慢撬。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玻璃被我搞碎了。
今日无事,就想把这个玻璃去掉,先用电吹风加热玻璃,效果不明显,就把玻璃放液化气上,小火加热,加热过程中左右前后移动,让玻璃受热均匀,没过一会儿,嘭,一声后,玻璃裂开,由于是钢化玻璃,全部碎成小块,以失败告终。清理渣子后,裸奔也行,散热好,偶尔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