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618到货的天宇T21L改橙色背光

楼主(2025-06-23):
久仰T21L的大名,反应速度快,还有电感档位。手头有用的表,就一直没下手,趁着618某宝搞了点红包,撸了这个网红表,天宇T21L。

跟着师傅们的脚步,改了橙色背光,买了20颗led,只用两颗。转盘涂抹医用凡士林。感觉橙色背光和表壳子颜色挺搭配,之前见过安捷伦的橙色背光,感觉也挺好看。背光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至于锂电,背光常亮,改电容啥的,技术太菜怕搞坏,暂时就先不折腾了。

此表照片坛里很多了,就简单拍了两张,电路板日期20241209,不知是否有改进。

还有个疑问,改橙色背光后,背光的限流电阻需要改动吗,

额,额,忘记说了,保险管的热缩管是我自己套的

网友A:
保险管套了热缩套管,以前的没有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管套了热缩套管,以前的没有套。

额,额,忘记说了,热缩管是我自己套的

网友B:
这是什么颜色的灯啊?

网友C:
果汁含量不低啊

网友D:
最耐看还是白色,最妖是粉红色,最伤眼是蓝色,最特别是绿色

网友E:
多少米?

话说这俩灯太亮了吧,而且感觉降低了字的辨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颜色的灯啊?

橙色的LED灯珠,规格是0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汁含量不低啊

感觉和外壳颜色挺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和外壳颜色挺搭的

浓度太高了,兑水使用,不然辣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耐看还是白色,最妖是粉红色,最伤眼是蓝色,最特别是绿色

有个类似大小迈斯泰克dm91就是白光,看腻了,这次换个橙色,橙色灯珠还有18个,不知和dm91背光能否通用,有空也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米?

话说这俩灯太亮了吧,而且感觉降低了字的辨识度...

0元够,实际不亮,可能是拍照角度问题,橙色背光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浓度太高了,兑水使用,不然辣眼睛

背光不常用,其实这表也不常用,占有欲在作怪

网友F:
1.改限流电阻是因为太暗淡了才改,这个改过之后非常亮,就不用改电阻了,
2.改背光常亮是因为国产表几乎都是长按开启背光,这个表是一键背光,改不了背光常亮凑合用也不麻烦,
3.这个表改一下屏蔽层接地,可以减少静电场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0元够,实际不亮,可能是拍照角度问题,橙色背光很满意

我X,车呢?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网友:
好看橙色诱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改限流电阻是因为太暗淡了才改,这个改过之后非常亮,就不用改电阻了,
2.改背光常亮是因为国产表几乎都 ...

不搞精确测量,粗用,就不折腾接地了

网友:
不错

保险管带着套套

网友:
橙色不如蓝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X,车呢?

有车当然先通知坛友了,淘宝玩拍拍乐,比较幸运得到几个红包可以累计,就搞了一个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