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BYD的7KW充电桩主板故障有维修经验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2025-06-23):
家里用的YBD 的充电桩不上电,找商家已经跑路,自己拆了看看。
分析是因为几天前雷雨天气有个霹雷导致地线电路被击穿,当时没在充电,漏保是断开状态。
请维修过的朋友指教一下。目测有个电阻炸了,但阻值应该怎么读?

网友A:
找比亚迪售后呗,商家跑路了,比亚迪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比亚迪售后呗,商家跑路了,比亚迪还在

这是咸鱼掏的转让的安装权益,BYD 估计不管。联系BYD的安装说是假货。

网友B:
自己修的风险高不高

网友C:
把电阻换了,修好辅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咸鱼掏的转让的安装权益,BYD 估计不管。联系BYD的安装说是假货。

我的也是咸鱼转让,我的是卖家直接从比亚迪app申报的,而且建立了一个售后微信群的,你的安装到底是什么流程。。。。如果实在不行,就从咸鱼上买一个7Kw的充电桩吧,300多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咸鱼掏的转让的安装权益,BYD 估计不管。联系BYD的安装说是假货。

假货……,假货的话,售后肯定不管

网友E:
没有背面图片吗?

楼主:
你好 这是背面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阻换了,修好辅电应该就好了

这电阻的阻值该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咸鱼转让,我的是卖家直接从比亚迪app申报的,而且建立了一个售后微信群的,你的安装到底是什么 ...

我也打算买个新桩。

网友F:
是个保险电阻,换个0.2A保险或者PTC快恢复保险就可以,但未必仅仅是保险报了!

网友G:
雷击  会坏很多东西,而且没准  ,换一下  电阻 和保险丝,  有表 测一下  开关管  什么的有没有击穿,  穿了就换

电阻 按照  色环 买就行了 百度 有 色环 数字  表

网友H:
没有维修经验,不是行业内的,我建议把这个坏的在论坛出售了,有人要的,然后再买一个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是背面照片!

0.68欧姆,黑板都看不到线路走向。。。

网友I:
应该拍一下背面

网友J:
保险电阻坏了,极大可能前级有短路,开关管、电源芯片都可能坏了。如果只更换保险,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扩大损坏范围。
建议还是听从前排坛友的建议,出掉坏的,再重新买个新的。
闲鱼上收个二手的板子就行,用不到1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保险电阻坏了,极大可能前级有短路,开关管、电源芯片都可能坏了。如果只更换保险,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

也是怀疑到时故障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货……,假货的话,售后肯定不管

我看主板的做工不像假货呀?

网友K:
新板子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