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复刻坛友静态电流只有1uA的4.2V转1.5V电路(ETA3425S2F)交作业

楼主(2025-06-23):
复刻坛友的4.2V转1.5V电路,交作业
~~看中了这个芯片的静态电流,和带载能力!ETA3425S2F

~~二话不说动手

~~电路图,PCB图,安排上

~~电路板铺铜,特意避开了电感,想试试避开的效果,和不避开的效果(以前画板子都是不避开的)

~~3D仿真

~~趁嘉立创周年庆,又是618,买了元器件
     焊接过程略.......我做的静态电流1.5uA,比官方宣传的多了0.5uA,无所谓了

~~接负载仪

~~输出电压1.5V,带载电流500mA 满足设计要求,完美

~~带载30分钟,无明显升温,收工,作业做得很好,准许毕业

网友A:
居然要用电感,之前看过用XC6206好像更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要用电感,之前看过用XC6206好像更简单一点

XC6206是LDO,我这个是DCDC,不一样

网友:
1ua不错,我买过一个3.7-4.2V转1.5V的DC-DC,低流低自耗的模块,用在时钟上面。
像三节1.5V的,我就直接上锂电了,连DC转化模块都省了。3.6V对应三节镍氢,4.2V对应三节干电池。

网友:
这么低静态,不错不错啊。我也要整

网友:
好东西,这样就可以把锂电池用在单个干电池的环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要用电感,之前看过用XC6206好像更简单一点

那种效率低,波纹小,这种效率高

网友:
这个好,静态电流很小

网友B:
可以把18650电池和转换板集成到1号电池转接桶里,装在燃气灶上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18650电池和转换板集成到1号电池转接桶里,装在燃气灶上可以用很久了。 ...

不确定燃气灶点火的时候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
1ua的小电流值得整一下。

网友:
静态电流很小,燃气灶用就非常好。

网友:
这么小的静态电流,真不错

网友:
这个负载仪不便宜

网友C:
大佬,按照这个方案,4.2转3v需要怎么做?

网友:
把SOT23-5的4054充电芯片,8025集成在一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按照这个方案,4.2转3v需要怎么做?

修改取样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也就是电路图中R1,R2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按照这个方案,4.2转3v需要怎么做?

4.2转3v,用LDO效率也够高,犯不着用DC-DC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