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烙铁头,电镀铜,为什么一碰就掉

楼主(2025-06-23):
T12烙铁头氧化损坏后,尝试使用硫酸铜电镀下,结果电镀上去的铜一碰就掉,而且电镀过程反而加速了烙铁头的损坏程度,本来不露头的烙铁头直接出现小孔了

刀头的也是这样,怀疑清理的不干净,各种清洗后再电镀,还是这样,各位大佬,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大家之前有讨论过,可以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809-1-1.html

网友:
好像还需要什么络合剂的。

网友:
无解,扔掉换新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网友:
烙铁头当正极了???

网友:
沉积速度太快,附着力不够。自从不让用氰氢酸后,镀铬的牢度也不行了。

网友:
没尝试过,买了十多个二手刀头,一个没坏,坏的马蹄D头几块钱,不折腾

网友:
你的烙铁头都这样了,易耗品啊,直接换新的就可以了;你来喊怎么办,难道你想恢复旧烙铁头,变成新的,买那些试剂和粘合剂的钱,可以买很多这样的烙铁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之前有讨论过,可以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8809-1-1.html

我怀疑LZ电镀时正负接反了

网友:
怀疑是正负极接反了,把铁往铜上镀了

网友:
我猜测你没有打磨表面,也没抛光,更没有除油脂,也没除表面氧化层

网友:
是不是原头是合金的,镀铜后有反应?如电化学反应

网友:
怎么跟腐蚀了似的

网友:
就算镀得牢固,镀铜也没什么用,锡丝和铜会产生合金,

网友:
这个是加速腐蚀吧,都这样了扔了吧。

网友:
电镀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镀层反而腐蚀本身

网友:
铜容易和锡混合

网友:
日本原厂白光烙铁耐用,因为他们上面镀了一层特殊耐高温涂层,这是商业秘密!这样处理过的烙铁容易上锡,耐高温,不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