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r-3060d想改数控

楼主(2025-06-23):
想问一下几位师傅,这线性电源改数控可以吗,stm32+24位adc取样,想把电位器取消改为编码器调压调流,数码管改液晶屏显示,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成品推荐,原理图参考gps-3303d

网友A:
电源若好的就没必要改,你这想法是好的,数控电源确实好点,但是模拟电源皮实耐艹,说句实在话看似你在改数控,实际则是重新制作一台电源,我认为完全没必要,你若想数控的直接购买一台2手的即可,站在价值层面来说的话,可能你直接买比你改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若好的就没必要改,你这想法是好的,数控电源确实好点,但是模拟电源皮实耐艹,说句实在话看似你在改数 ...

说的也对,主要是这方案可行性大吗,如果在两百内还是有搞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也对,主要是这方案可行性大吗,如果在两百内还是有搞头的

你这方案也就是用了原电源的大变压器和外壳,换句话说就算你弄的顺利成功,新的电源也就是30V左右 6A的电流,精度可能会提升些,对于日常使用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必要,你直接弄60V以上的电源不香吗?还费心弄这个

网友B:
想法不错,我有一台开关电源的3606,可以30v6a或者60v3A,串联并联可以120v3A,或者30v12A,电位器还是不可靠,有一些比较贵,电位器都买了一百多块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若好的就没必要改,你这想法是好的,数控电源确实好点,但是模拟电源皮实耐艹,说句实在话看似你在改数 ...

数控也有模拟电源,只是设置参考电位是脉冲合成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也就是用了原电源的大变压器和外壳,换句话说就算你弄的顺利成功,新的电源也就是30V左右 6A的电 ...

不是这样,还用原机的调压板,adc取样后反馈stm32,stm32输出电压去原调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我有一台开关电源的3606,可以30v6a或者60v3A,串联并联可以120v3A,或者30v12A,电位器还是不可靠 ...

还用原机的调压板,不是像睿登rd6006p这样的升降压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用原机的调压板,不是像睿登rd6006p这样的升降压模块

图纸有没有完整的,网盘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用原机的调压板,不是像睿登rd6006p这样的升降压模块

没必要那么复杂,一台电源而已,就算按你的思路能精确到mv么?照样不行对吧,所以我说完全没必要,就是说要好所有的东西都要好,你的思路是想用前面的后面用stm32,我是觉得没必要,最终只能是你觉得好实际并不是很好

网友:
实际使用时,还是模拟电源较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有没有完整的,网盘分享一下

是gpr-3060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那么复杂,一台电源而已,就算按你的思路能精确到mv么?照样不行对吧,所以我说完全没必要,就是说 ...

看来把原3位半数码管改4位半电压表算了,原机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把原3位半数码管改4位半电压表算了,原机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花200去改,不如去PDD直接买现成的成品,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200去改,不如去PDD直接买现成的成品,80左右

不想买开关电源式的,变压器的好点

网友D:
数控电源看着高大上,其实拧编码器设定数字去调压和拧电位器直接调压没区别

网友:
自己制作的升降压模块12—70v输入,1.36—100v输出,10a吧

网友E:
懂你的意思了。
利于原来的主板,增加一块数控面板,改为数控模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懂你的意思了。
利于原来的主板,增加一块数控面板,改为数控模拟电源。 ...

数控的精度和稳定好点,stm32+24位adc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电源看着高大上,其实拧编码器设定数字去调压和拧电位器直接调压没区别 ...

有点区别,数控的稳定点,用原调压板很少有改这样的成品板,stm32+24位adc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