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SATA转SATA转接板换钽电容?

楼主(2025-06-23):
这个是普通便宜的,原来是普通的电容量是100NF,插硬盘不认,下面这个是新买的 原装的钽电容,认盘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也改了钽电容,还是不认,然后看这个稳压器型号不一样,便宜的这个是17-33 0940EL

下面这个是lm1084-3.3,请问下这个线性稳压 如果换LM1084-12的会不会更好?  钽电容丝印是476c 127k1  是47UF  16V?    自己想更换稳压器 有没有更好的型号更换 想稳定性能好一点

网友:
LDO本身发热和损失就不少了,带高功率盘不认盘很常见,为啥不考虑DC-DC版本?就差一两块钱而已

网友:
可以换1084-3.3,不可以换1084-12.

网友:
感觉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能有多大区别?!更多的是电路故障。对比下好的,再测试坏的,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有虚接

网友:
正负极没反吧?

网友:
钽电容能有提升么

网友:
更换个换LM1084-10086,直接升天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应该先测测电压吗

网友:
换成12估计硬盘就over了

网友:
1084的后缀是是输出电压,不可乱换,换钽电容意义不大。

网友:
我还打算买个转接,利用多余msata发货余热呢,看来不是很稳定。

网友:
正负焊反也不行, 这发热量大的

网友:
用转接卡速度怎么样,变化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