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更换刹车油

楼主(2025-06-23):
有次跑个小长途,突然踩刹车软绵绵空荡荡的感觉,要踩死才有刹车。我知道要还刹车油了,等到星期天找个风景优美的路边,开始操作,全程一个小时换完。

把制动油壶的废油抽出来,看见刹车油都包浆了,乌黑,水样的感觉。

油壶里面也是黑乎乎的。

这个是新买的刹车油,DOT40的。

换油顺序是先把油壶废油抽完,然后加满新油。然后再排油管和油缸内的废油。我车的ABS泵和制动油壶都在左前方,所以顺序是右后轮,左后轮,右前轮,左后轮。
下面开始拆轮胎。拆轮胎之前先把其他轮子用砖头挡住,把螺丝拧松,然后再顶起来,再拆轮胎。轮胎拆下来,把轮胎放在车下,防止千斤顶跌落,造成伤害。这个时候发动车辆,拿下油嘴橡胶帽,让一个人踩住刹车踏板,不要松开刹车踏板,用小扳手拧开油嘴,有旧油喷出,拧紧油嘴后松开踏板。循环往复,直到有新油出来就好了。然后其他轮胎相同的方法,刹车油就换好了。

网友A:
刹车油有腐蚀性,包括你的千斤顶之类的接触到刹车油的位置,记得及时清洗。

网友:
我车五年就换了刹车油

网友:
自己换油,最放心。

网友:
刹车油还是找专修店搞好些

网友:
最后一张图里面新油旧油太明显了

网友B:
很好的教程味道的帖子,学。

不过有一点不明,刹车不好和刹车油新旧不会有直接的关系吧,是不是和密封、泄露之类的更有关系?

不懂,瞎想的,大佬勿怪!

网友:
这个刹车油听说比较麻烦,要一边换一边踩刹车的

网友:
含水量高,有空气都 会造成刹车软。你这管道要清洗后再加,交易会更好一些

网友C:
电动自行车碟刹刹车油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换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以前的车从来没换过刹车油,偷懒把油壶里的抽光再倒进新油混合着用刹车油会腐蚀轮胎,记得擦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油有腐蚀性,包括你的千斤顶之类的接触到刹车油的位置,记得及时清洗。 ...

还有这一说?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网友:
刹车油一个人不好拍空气,不然我也自己换了,一般去店里60就行,油包含在内。

网友:
要拆轮胎啊,还是找个修车店抬起来换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自行车碟刹刹车油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换

跟楼主讲的一样,先换油壶的,放油时油壶一直保持有油,没油进空气要排空气就麻烦些。上个月换的上泵油窗,多多买的,顺便把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教程味道的帖子,学。

不过有一点不明,刹车不好和刹车油新旧不会有直接的关系吧,是不是和密封、泄 ...

看含水量,我买了个笔专门测这个。说明书上说两年换一次,但是我不想换

网友:
刹车油包装看着....

网友:
管子短了些,高过放油塞再落下,管底端浸没收集瓶的刹车油旧液中才没有进空气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教程味道的帖子,学。

不过有一点不明,刹车不好和刹车油新旧不会有直接的关系吧,是不是和密封、泄 ...

刹车液易吸水,水份多了极端刹车环境下产生气泡。气泡能被压缩,刹车制动力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