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标致508 电源管理模块 网上买新的1050 旧的寄去修150 能不能修?

楼主(2025-06-23):
这个电源管理模块  网上买新的1050   旧的寄去修150

网友:
这个也是标致的通病,要是不着急用车,还是值得的

网友:
以前汽车论坛里有人拆过,好像是继电器的问题,要拆开后换继电器。因为是集成的,不能单独换。法系车,不出问题真是好车;出了问题么,维修起来,发现好多设计确实有点烦人

网友:
没电路板你有啥好给人家修

网友:
同事408说这个是通病,不过都这么多年了,现在早就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
你不是研究军工电子的吗?修不了电源?

网友:
不急用还是可以去维修的,毕竟能节约一点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去修理,如果是继电器坏就外接或换新,如果是芯片问题,那么就要寄修。

网友:
飞机、坦克都玩转了,汽车更不在话下了,小菜一碟!

网友:
看着不复杂?自己修了

网友:
自己修吧,修不好再寄修

网友:
看着很简单嘛,自己修

网友:
前几年我的比亚迪唐插混的车载充电器坏了,4S店换新好像4000元左右,看网上视频有维修的就是换一个貌似MOS管一样的元件。后来还是自己想来想去还是拆下来寄到上海一个个人维修者那里,不到1000元修好装上使用至今。

网友:
才几块钱的车阿。1千。自己修。

网友:
自己先看看是不是保险 继电器坏了。

网友:
寄去修一下吧,你可以省1000.修的人还可以挣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