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了半年的一个18V电池

楼主(2025-06-23):
去年用撸的2块多一节东磁做一个10节电池,当时没花时间测试漏电,后来测试几个月发现这些东磁都是次品存在漏电,十多节电池放了半年完全不漏电的只有3节。买了一个15节电池壳后没有2块多的电池买了就一直拖着,不得已又淘宝3~4元/只凑了几节容量只有2500不足,挑出最差的新时代新时达卖家的几节容量更少的,配容量了内阻尽量配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都是垃圾电池。
做好后第一次充电就发现不均衡保护板也是吃干饭的貌似没效果一串充到了4.22,这个电压已经会失容了,(我以前没均衡保护的3串电池组长期充到4.22/4.25v的电池测试容量都损失了一半)。放电后再充又出现其它串有的不满有的过充,不得已必须加备动均衡板,5串的太贵,6元买俩4串的割过来一串拼上,嫌弃电阻太大电流小又并了电阻改成30欧,结果放电时太烫了,就这样吧。另外这个电量灯不行,3格显示的电池3.5v其实已经没多少电了还显示2格,还不如直接看电压准确又加了一个电压表。没什么卵用,我组了几个电池其实我电动工具都没有。唯一一个喷水枪还漏水进齿轮箱锈死都懒得修了。发这个贴主要是提醒踩坑,别买这种垃圾电池,也别买这个包胶侧灯款套件,尽量买带均衡的保护板,贵不了几元钱。特别是电池老化后还是有用的。当然最好是预留一个平衡维护接口,我懒得搞了。

网友A:
多多砸金蛋的电池折腾着玩还行,自己点焊做个电池包,没事儿均衡下,全当解闷。如果是赚钱的工具,还得上精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多砸金蛋的电池折腾着玩还行,自己点焊做个电池包,没事儿均衡下,全当解闷。如果是赚钱的工具,还得上精 ...

我怎么找不到砸蛋入口

网友:
不均衡保护板也是吃干饭的

网友:
2块多一节东磁做一个10节电池   同样的垃圾佬啊。放了一段时间,配对内阻后组了4串无刷手电钻,偶尔用用,目前没问题

网友:
这个侧灯保护板确实垃圾

网友:
这种电池就是台灯、或者几个并联做个充电宝

网友:
这些电池用在工具上最好用真正的平衡充电器来充电,外留个5S充电口,比如用A6   A9充电器来搞才用得长久一点。

楼主:
2块多钱买了一个充电器恒压22V最大电流300ma。充以前做的那个10节转绿灯后量电压20.3v,平均每串4.06v,而转灯无毫电流说明某串至少4.22v已经保护了。这电池也没用几次就不均衡了,证明均衡板的重要性。懒得拆开搞了。
换前几天做的这个15节,电压还有20.4,因为有均衡模块前几天才充满电压差别不大,插上这个充电器就300毫安满功率充电。

网友:
电芯质量最重要:大厂电芯>主动均衡>被动均衡>没有均衡。
折腾来去,其实就是垃圾电芯惹的祸,出现问题直接扔,平时多准备点全新的电芯,不要买便宜的,全市拆机的,内阻完全不一样,并在一起,导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
折腾来去,其实就是垃圾电芯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