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失去反应,但是解锁输入密码时屏幕能用

楼主(2025-06-24):
手机没受到任何撞击跌落,就充满电后没及时拔下。这个失去反应也很奇怪,解锁输入密码时屏幕能用,解锁后无论怎么点怎么划屏幕没任何反应,过段时间再解锁输密码屏幕又能用了,但解锁后无论怎么点怎么划屏幕没任何反应,就这么一直循环着,重启没用

网友:
就不能先双清一下试试?

恢复出厂设置呢?
  吼吼,水果的就不建议恢复了,上过当,恢复了ID密码对的,容易被锁

网友:
重启然后等一两分钟就行,大部分手机都有这种假死现象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情况,若恢复出厂设置(或刷机)还不行的话,大概率是触屏或相关电路坏了。

网友:
充电最好用原装充电器,,手机最好不要买杂牌,,以前红米1代 杂牌充电器充电,触摸都会抽风

网友:
建议用原装的充电  不然啥莫名其妙的现象防不胜防  只能双清 恢复系统?

网友:
系统更新或者软件更新,空间不足,卡住了,

网友A:
前几年买的二手小米6x遇见过一次,都让修手机的朋友买来屏幕了,然后申神奇的又好了

网友:
估计是使用的电源有问题,导致手机屏幕出故障。

网友:
建议用原装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买的二手小米6x遇见过一次,都让修手机的朋友买来屏幕了,然后申神奇的又好了 ...

有参考意义,我这个也是小米。看拆解视频,屏幕排线经过电池下面而且排线接口就紧挨着电池,电池充电总会有轻微发热和膨胀,这就相当于不停的在轻微拉扯排线接口了,估计重新拔插接口就能修复。不过手残党没敢拆机,无法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参考意义,我这个也是小米。看拆解视频,屏幕排线经过电池下面而且排线接口就紧挨着电池,电池充电总会 ...

几年前给小朋友在拍拍买的二手 目前还行吧 小朋友刷个抖音玩个4399

网友:
中毒了,勒索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