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的i5笔记本熄屏耗电情况

楼主(2025-06-24):
i5低压7低处理器,24G内存笔记本电脑

熄屏情况下低耗电

网友A:
现在降能节能确实做得不错,笔记本耗电少,台式机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降能节能确实做得不错,笔记本耗电少,台式机也不高

电池供电,把电池拆了就不是这样的。。。。电池供电,把电池拆了就不是这样的。。。。电池供电,把电池拆了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C:
熄屏了,笔记本电路还在低功耗运作,电源适配器也在耗电,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降能节能确实做得不错,笔记本耗电少,台式机也不高

我有个工作站,两百多瓦,稍微运行点东西就能干到三百瓦,在桌子下面放着呼呼吹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供电,把电池拆了就不是这样的。。。。电池供电,把电池拆了就不是这样的。。。。电池供电,把电池拆 ...

电池已经废了,拔掉电源支撑不到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熄屏了,笔记本电路还在低功耗运作,电源适配器也在耗电,正常呀。

亮屏的情况下不动鼠标不执行什么工作时候十瓦左右

网友:
笔记本耗电少

网友:
笔记本息屏耗电应该就是维持最低功耗运行吧,几瓦~十几瓦正常

网友:
从来没测本本的耗电。插着电池即使熄屏了,电池估计也得在充电要耗电吧,还有其它需维持运行的硬件。几W也不用在乎,不过还是要养成不用关机的好习惯

网友:
这功耗挂机下载很合适

网友:
休眠模式吧,只维持内存工作,其他断电。我台式机最低只能四十多瓦

网友:
熄屏也只是关了屏而矣啦,又不是休眠,笔记本还是运行着,有几瓦功耗挺正常的。

网友:
这正常吧,只是关了屏幕的背光面已。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工作站,两百多瓦,稍微运行点东西就能干到三百瓦,在桌子下面放着呼呼吹热风 ...

工作站耗电就没有考虑过,稳定性上考虑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站耗电就没有考虑过,稳定性上考虑比较多

确实是呢,两三百瓦,在自己家里不舍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