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接头用胶粘行不行

楼主(2025-06-24):
刚看到这个梯子,“请教一下笔记本旧的18650组电池组,几十块的点焊机够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308
他本意不是说这个,但说道电池焊接,我也想问问大家没有点焊机前提下有没有别的办法。

手头接触过电池不少,没有凸头的最早接触的有5号镍氢电池,之后拆过多个18650镍氢电池(很多朋友没见过18650的镍氢),当时不懂那么多,都是焊接,因为很难焊,损坏了不少。
后来拆过不少锂电池,最早一批是16760的,当时费劲焊接,好像也可以用,但最终可能寿命影响太大,都坏了。之后陆续用过很多,拆的时候都是尽量把镍片从两节电池中间剪,都保留一些,确实好用了很多

这些年接触的,采用铜片、用胶粘上。当然做多了就发现,一个是胶,502、焊接胶、401都不靠谱,还是哥俩好最好用。再就是现在都是先粘一块带导线铜片、再在这个铜片周围再粘一圈小铜片,既跟这个铜片接触并胶粘、又跟电池金属接触并胶粘,更牢固、更不容易接触不良。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用胶粘连接锂电池?这种办法靠谱吗?没有点焊条件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就没掌握焊接技巧,量少还是用烙铁焊接最实在,点焊除非量大可以考虑,业余玩家还是用烙铁焊接好,没必要为了单独买点焊机,就算买了也是闲置吃灰的,说句实在话

网友:
阻碍电池的接触面积

网友:
交情掰了怎么办?

网友:
如果是自己使用,并且没有出现接触不良,胶粘也是没问题的,我是用洛铁焊接的,效果也挺不错的。

网友A:
用胶粘?!楼主也是脑洞大开!就我个人的看法:不如轴向压紧可靠。

网友B:
直接皮筋拉紧呢?

网友:
粘胶不导电  容易脱落  不建议

网友: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用胶粘连接锂电池。。。。电脑贴速度焊接,不然容易把密封圈烫坏(当时费劲焊接,好像也可以用,但最终可能寿命影响太大,都坏了),要不自己搞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的电阻焊。

网友:
用铜皮,多弄几层,压到两极,然后用胶带狠狠得缠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皮筋拉紧呢?

笑出了几块腹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粘?!楼主也是脑洞大开!就我个人的看法:不如轴向压紧可靠。

什么是轴向压紧?不懂,是两头顶紧吗?就是等同用18650电池盒装?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小电流使用、环境没有震动,应该能用很久。
工况复杂的话胶粘还是不怎么靠谱。
烙铁焊接坛友都有一套很好的方法了,写出来的论文都有一箩筐了。
点焊机才是最靠谱的。

网友:
你自己想一下  能行吗?   哪个老师这么教的?

网友:
开眼了,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说个锡焊接18650电池的问题,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时,确实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
可是,损害是始终存在的,并且持续作用的。

有个朋友给我个除螨机,其实就是个吸尘器。原电池已经更换过一次了,到我手里,已经是锡焊的5串18650电池组了,而且。已经坏了。
拆开后,5个三星电池,幸存一个,容量2000+,内阻8mΩ,看来这次换,也是下了血本的,幸存的这个,应该是熟练后焊接的,前面的,都壮烈了!

时间,也就1年!

网友:
想用锡焊接也不是不行,烙铁得是大功率烙铁,最起码T12  72瓦起步,普通插220V不带控制器的直接手柄的那种功率不够,焊接要有技巧,烙铁头温度开400左右,代酸焊锡膏滴一点点,有个小米粒大都足够了,不能用松香,提前把线头上锡,烙铁头上溶满锡,高温瞬间焊接,电池可以用湿毛巾包一下,不能超过3秒,焊锡丝最好低温的,我发过抖音,怎么样用烙铁焊接18650电池

网友:
30元左右的12v点焊机点焊18650可以,注意镍片买0.15以下的,0.1很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