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黑的前提要没拆过,不然就是卖垃圾的借口

楼主(2025-06-24):
打黑的前提要没拆过,拆过的电动工具就不要打黑,特别是卖家还有同款电动工具在卖,还有其他配件。拆过的就是把坏的零件凑给你。

网友:
说得好,这话一点不假

网友A:
打黑的前提要没拆过,拆过的电动工具就不要打黑。。。这价格买个公模手电钻,家用完全够了

网友:
说的没毛病

网友:
什么是打黑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黑的前提要没拆过,拆过的电动工具就不要打黑。。。这价格买个公模手电钻,家用完全够了 ...

这价格买个公模手电钻,????
买它?它能收藏?抚摸?
买二手的,三手的,买的目的是用来抚摸,收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买个公模手电钻,????
买它?它能收藏?抚摸?
买二手的,三手的,买的目的是用来抚摸,收藏的 ...

真爱粉。。。。。破二手工具还收藏,其实就是垃圾佬吧

网友:
确实,拆过了基本上就是修不好的。

网友:
没拆过的还可以赌一下 能简单修好,捡漏什么的, 修不好也只能怪自己技术不好 运气不好,,

拆过的就100%是坑,连垃圾都不如了

网友C:
拆过了,就是有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了,就是有故障的。

没有故障的,你会放弃工具,并以垃圾价出?

网友:
以前打黑买过很多电动工具,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确实是无拆(YLJ为主),后期除非是良心卖家要不基本都是坑人货(卖家只保证自己没拆,实际是拆过而且内部还缺件),所以现在不要想着去打黑了,要打黑也只能选那种卖家拆过而且描叙很清楚的货

网友:
这种专业的贩子就别想打黑捡漏了,个人卖家还差不多

网友:
确实如9楼说的,没拆过的还可以赌一下,拆过的十有八九会翻车的。

网友D:
专业贩子说的不能正常用的基本上都是坏件拼起来的  好机就是所有好件拼起来的    都缺件还一大堆指纹手印和扭滑的螺丝   以及压坏的线

以上 不管是电动工具还是手机平板  都能套用的上

网友:
买的不如卖的精

网友:
除非有同款工具坏了需要配件,否则不打黑。

网友:
工具收藏能有什么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贩子说的不能正常用的基本上都是坏件拼起来的  好机就是所有好件拼起来的    都缺件还一大堆指 ...

基本如你所说

网友:
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