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MAP1002a方案开卡试玩(贴B16A测试)

楼主(2025-06-24):
看闲鱼上有卖MAP1002a拆机主控板的,价格不贵,23块钱,买了一片回来研究下。到手如图:

板子原来是双贴的,所以双贴就不用动ce跳线了。默认vcc=3.15v,vccq=1.2v,GPIO跳线=11110

板子实际跳线和软件检测到的一致。

手里有B16A和B17A的包,

这次上B16A测试
闲言少叙,直接上颗粒。

啪的一下,2颗NW913焊上去。

然后查找开卡软件中关于B16A的GPIO跳线

查到这个ID有两种GPIO跳线,不知道啥区别,先不管,先试第一种,00010

调整好了,上机开卡。

GPIO跳线正确。

Auto Detect,出来颗粒信息,2颗组成4ch/2ce,共8个ce,正确。

简单设置,start开始

然后直接报缺文件FBFHCDLC.bin,按我的经验,这个文件应该就是开当前这个配置的固件了。按理说,这是B16A的固件包,我开的就是B16A,应该不缺固件才是。

然后去文件目录里翻了翻,果然没有这个文件,但是有个命名接近的文件

文件目录里有IBFHCDLC.bin,和FBFHCDLC.bin就差了第一位字母,我一下就猜到了,I开头的可能是开intel b16a的固件,F开头的是开美光B16A的固件,那就好办了,直接复制一份IBFHCDLC.bin,重命名成FBFHCDLC.bin,然后试试。

然后还是报错,这里忘截图了,进度跑到56%后报了,大概意思是固件运行失败。

这时候,我又想到了B16A的2组GPIO跳线

第一组现在失败了,换第二组试试,然后去改跳线。

改完了,改成了00110。

再开

这次成功了。果然是GPIO跳线的问题。

到这里,我大概猜到了2组GPIO跳线的区别,第一组应该是1.8v vccq采用的跳线,第二组才是1.2v vccq的跳线。

简单测个速先

跑个基准,看下读写策略。

啥意思?写入一条直线?全盘模拟呢,还是真不掉速?
跑圈来验证吧

可能也是巧,高速空间也就50G,所以刚才HDtune跑50G基准正好覆盖了这部分高速空间,50G后直接掉到250,接近256G B16A直写的速度了。

150G左右,再次掉速,这次掉到大概150左右,直到跑完。

所以这个方案的写策略和大多数nvme主控类似,都是多段式降速,这也符合我们的日常使用习惯。

至此,这个方案测试完毕。

另外我看了下,开卡软件中有选项,可以选择开Pure SLC及Pure TLC,我就不测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

网友:
联芸长年坚持把B0KB写成BOKB也是业界奇葩

网友A:
其实62en闲鱼上都卖20 62g卖15了 带缓存 b16还是贴62好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62en闲鱼上都卖20 62g卖15了 带缓存 b16还是贴62好玩点

这个主控没玩过,就是纯玩玩,所以只买了一片回来

网友B:
跳线0111?
不应该是连接的是1,未连接的是0么?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0111?
不应该是连接的是1,未连接的是0么?

贴上电阻,将电压拉低是0,不贴电阻,高电压是1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上电阻,将电压拉低是0,不贴电阻,高电压是1

还有这个说法?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网友:
贴上接地就低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上电阻,将电压拉低是0,不贴电阻,高电压是1

这样子啊。难怪我上次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C:
这个主控是不是比1202还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控是不是比1202还低级

是的,是1202的上一代产品。特点是支持的制程稍微老一些。

网友D:
这是3.0的主控吧?  期待玩4.0的

网友:
祝贺你玩的开心,开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3.0的主控吧?  期待玩4.0的

目前玩了2269x 4.0主控,发现性能一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玩了2269x 4.0主控,发现性能一般

金士顿500G 2269 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500G 2269 能开了?

金士顿哪个型号用2269xt?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金士顿哪个型号用2269xt?

2269XT 你这能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69XT 你这能开么

不带锁就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