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7212电钻换德丰开关

楼主(2025-06-24):
我手上有一把老款的锐奇7212,是带霍尔的,但是这款机器原装的佳奔开关设计有缺陷,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接触不良。然后我参照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4552-1-1.html中38楼的做法给它换了新款7212的开关,但是换上之后感觉线性不好,使用感受明显不如原来的佳奔开关。但老款7212身为最后的国产12V电钻之光(从这款机器往后,无论是哪个品牌的国产12V电钻都没有了霍尔),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于是研究了一顿,发现原装的那个佳奔开关通用于威克士的一些机器,而且还有一款德丰开关可以完美平替,型号是3115Z,如下图:

于是我就上TB找了找,买了个德丰3115Z,开关+运费一共是18块多。换上之后感觉线性度很不错,而且这款开关设计合理,不容易产生接触不良的现象。下图是换好之后的样子,开关是6线控制的,线序如下图,如果有坛友也想修理或者改造一下自己手里的7212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牛啊,一个开关就18块了
我多多的买的公模无刷电钻才28,正如大多数一样,低速并不低,开关不限行,但是用着挺满意。

网友:
有霍尔的机就是感觉好。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一个开关就18块了
我多多的买的公模无刷电钻才28,正如大多数一样,低速并不低,开关不限行, ...

毕竟是德丰开关。这个开关卖价13块多,运费5块,一共18块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毕竟是德丰开关。这个开关卖价13块多,运费5块,一共18块多。

这个德丰3115Z开关,与老款7212开关线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
有原装的还是使用原装的比较好

网友C:
不太懂,霍尔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德丰3115Z开关,与老款7212开关线序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你看我照片里面,开关那头6条线的排列顺序和控制板那头的排列顺序都是红白黑黄青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霍尔重要吗

有霍尔的话低速带载能力会强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你看我照片里面,开关那头6条线的排列顺序和控制板那头的排列顺序都是红白黑黄青蓝 ...

收到,感谢。
打算将这套移植到一款老旧松下电钻上。

网友D:
有个一样的钻 买的时候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一样的钻 买的时候不便宜

是7212-20B吗?这款电钻可是已经绝版了,现在卖的7212-20C都是不带霍尔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7212-20B吗?这款电钻可是已经绝版了,现在卖的7212-20C都是不带霍尔的了。 ...

BL7212 没有看见后面啥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7212 没有看见后面啥后缀

如果是2020年之前买的话那估计就是带霍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