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检查贴片式红外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2025-06-24):
请教如何用万用表判断检查贴片式红外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
这玩意好像和光耦类似

网友A:
指针表好测量,数字表看哪一边是发光,像发光管导通的压降,另一半就是接受,你一个白纸去盖(反光让它接收),甚至手靠近它应该就用反应,发热的烙铁头,打火机火焰靠近反应应该更大

网友B:
二极管档接上去应该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好测量,数字表看哪一边是发光,像发光管导通的压降,另一半就是接受,你一个白纸去盖(反光让它接收 ...

好的,谢谢,我来试试,我用电阻档测量,对应两边是3.7k和1点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接上去应该能导通

只能导通对角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