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鼠标

楼主(2025-06-24):
大概15年前,我每天都有非常繁重的画图任务,主要用的就是AutoCAD,很多时候右手用鼠标累了就换左手用鼠标,绘图效率丝毫不减。正是因为绘图的工作量如此大,当时一直想找一款舒服好用的鼠标,而且在这种高强度使用鼠标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自己对鼠标的理解,自然而然也就想着自己设计一款真正面向设计者使用的鼠标。

设计的第一步自然是先看看市面上已有的各种各样的鼠标都有什么优缺点,哪些非常常见的设计其实很反人类,哪些本应有的设计却没在任何鼠标上出现等等。仅仅是为了体验鼠标形状的手感和各种按键的位置,买新的是完全不现实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专门找卖电子垃圾的商家,买之前我就跟卖家讲好,我只要彻底报废的,完全不能用的,但是鼠标的外壳和按键要完整,每样只要一个,最后,价格越便宜越好。就这样以2-5元每个的价格收集了六七十个。收集鼠标这件事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月吧,因为后来发现我根本没时间投入到鼠标的测评和设计中,这件事也就放下了,那六七十个鼠标一放就是这么多年,尽管我心里有很多关于一款设计鼠标的想法和思路。

(在我想要设计鼠标的那段时间,我还辜负了红龙和双飞燕这两个厂家,这两个厂家的工作人员看了我当时在某个电子外设论坛发的一个关于鼠标想法的帖子后,红龙寄给我四个他们的鼠标,每个的价格都在300到800元,还有两个红龙鼠标垫;双飞燕厂家的工作人员联系我说设计出来后,他们可以协助开模验证生产,设置软件方面他们也可以提供支持。可是当时我的本职工作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后面关于鼠标方面的工作,我一点都没做,就这么放下了。直到此次此刻,我还在用着红龙当初寄给我的鼠标垫。)

前段时间收拾屋子,翻出了这一箱子报废的鼠标,原本想着直接扔楼下垃圾筒,可是感觉又有点可惜。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随便拿了一个修一修。手头也没有合适的5P的PH2.0线,就找了5根普通的线,一头焊到USB的公头上,一头直接往鼠标电路板上焊。电路板上也没有标V、G、D+、D-,又研究了两天怎么通过电路板上线的粗细、连接电阻还是电容、是否连通接地等特征判断线序。折腾了两天,发现这个鼠标接好线其实就能用。这一下让我有动力了,立马买了50条5P带磁环PH2.0的USB线。可是没修两个,就遇到了微动坏的,又下单了50个微动,后面还遇到编码器坏的,四脚轻触开关坏的,光栅对管坏的,缺各种螺丝的,缺脚垫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处理,直接买零件换新。

目前还不能处理的问题有:类肤材质老化、白塑料泛黄、硅胶和橡胶磨损起皮、微小卡扣断裂。

总之就是在两个星期的业余时间里集中连续修了60个鼠标,而且修理的速度越来越快,开头一晚上只能修一两个,到最后一晚上能修六七个。现在比较后悔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什么工具和零件都没有,修理的经验也没有,但是拿起来修的都是我看着比较好比较经典型号的鼠标,比如微软、罗技、赛睿的。当时打开修了修,感觉修不好,就直接扔了。但是在积累了60个鼠标的维修经验后,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被扔掉的那10多个,至少有五六个是有可能修好的。而且越到后面,越要跟彻底报废的鼠标死磕,无论如何也要把你修好。比如有个罗技鼠标,打开一看,左右两个微动,都只剩了半个,电路板是上下两层分离的结构,显然是前面维修的人想换两个微动,但是拆不开上下电路板,就想用钳子暴力拆除,拆了一半最后还放弃了。而且这个鼠标有四个轻触开关,三个是坏的;光栅对管直接没了,只留下三个生锈的焊孔;中键微动两个焊盘直接掉了需要飞线。这么个鼠标,我都愣是把它修好了。

另外,在修理这60个鼠标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同牌子之间,正经牌子与杂牌鼠标之间在内部用料和设计思路上的不同,有的鼠标,光是不同的螺丝型号就用了七八种,搞得挺热闹,其实在功能性上并没有提升;还有的鼠标,设计的就是完全不想让你拆开,只要拆,就必然带来不可逆的破坏;还有的鼠标使用非常脆弱的结构设计,稍有不慎就是零件断裂;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设计,比如整个鼠标只用了两种型号的螺丝;比如极少使用卡扣,非常方便拆装,但又严丝合缝等等。这方面就不多说了。

前面说了一大堆废话,现在终于来到我发这个帖子的核心内容了:对三个鼠标故障的处理。

第一个鼠标:

如图所示,鼠标滚轮的轴端了,而且断的是需要插在编码器中,最细的那部分。用各种胶肯定不现实,粘接面积太小了,提供不了需要的强度。

解决的办法是压入了一个M1.2的热熔铜螺母,然后拧入了一根M1.2 x 12的螺钉。但是另一头还需要插入编码器的正六边形孔中。螺钉头径2.0mm,正六边形对边1.75mm。
开始是想磨个正六边形,但是实际操作发现不现实,M1.2的螺钉太小了,根本没法磨。不过2.0mm和1.75mm只差了0.25mm,干脆打铁吧。于是叮叮当当二十几锤子,盘头螺钉就砸成了六角头。(发现螺钉还挺硬的,在铁砧上砸一下就把铁砧压出一个坑。)

最后把M1.2的螺钉一边拧入热熔铜螺母,一边插入编码器的六角孔,使用手感完美。(把螺钉头砸成六角后,本来是想试试尺寸合适不合适,结果一下就插进去了,也就没有再拆出来拍照,下面的彻底修复好的照片)

第二个鼠标:

这个鼠标是装电池的无线鼠标,没装电池的时候也没发现问题,外观还挺好,电池仓的开合也都正常,但是只要装了电池,电池仓就会自己弹开,如上图所示,红的部分就是弹出来的。

拆开之后研究了下,发现是一个塑料柱断了。在上图红线的位置应该有个立柱,类似右边,立柱上再有一个横向圆柱挂住弹簧。电池仓装好电池后,电池的簧片会有一个向外推的力,而那个弹簧挂钩则提供平衡的向内拉的力。本来电池仓频繁开合就会反复对那个断了的立柱施加更大的力,而且看断开尺寸,其实非常薄;而且从结构上看,这样挂弹簧,其实对断了的那个立柱施加了更大的力矩。所以这个位置本身设计的就非常脆弱,早晚得断。

上图中蓝线部分是原本有立柱的地方,能看到断口。初步的思路还是压入一个热熔铜螺母,然后拧入一个螺钉形成挂钩的结构。但是这里只有红线内部的厚度可以压入铜螺母,其他地方,包括侧壁、底面,都非常的薄,1.5mm左右.

关于挂钩的形式,开始做了这三种,比划了一下都不太行,最后还是用了最简单的折90度的形式。

上图弄好之后发现完全提供不了向内的拉力,因为那个挂环直径太大了,螺钉直径又比较小。这里的尺寸控制需要非常细致,多一点少一点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这是改进措施,给螺钉套了个绝缘住,基本上合适了。
但实际上还是返工了一次,即使套了绝缘住,直径已经和挂圈几乎一样,提供的拉力还是不太够。所以最后是把这个弹簧拆下来,缩短了一圈挂回去,这才完美了。

这是彻底修完的样子。

第三个鼠标

这个鼠标的问题是两个侧键之间的塑料断了(是我拆的时候弄断的),上图中的红线是两个侧键,蓝线内是一小段连接着两个侧键的塑料,不到1.5mm厚,这个塑料又卡在卡槽内,通过塑料本身的弹性和卡槽的限位来保持两个侧键的位置,按压的手感以及按键复位。

开始找了一个电器外壳的ABS塑料,感觉弹性可以,但是切到合适的尺寸后发现几乎没法提供变形,太硬了;后面还是用了感觉非常软的塑料,但是剪到合适的尺寸后,弹性就刚好合适了。(所以说还是得看弹性模量)

先用纸片剪个大概的形状

再继续修正,重新剪。然后把合适的纸片垫在塑料上剪(因为单片塑料太薄了,所以用了两片重叠)

实操之前先试了试热塑性怎么样,能不能把订书钉加强筋植入进去,验证没有问题。

连好第一个侧键

连好第二个侧键,每个侧键上都用了长短各两个订书钉加强筋,为了防止加强筋长时间反复回弹可能脱出,先用热熔胶覆盖一层,但是发现根本粘不住,提供不了强度。又把热熔胶都去了,换了聚丙烯焊条覆盖了一层(虽然难看,但是功能上没问题,手感也特别好。)

这是装好一个侧键的样子。

这是彻底修复后的样子,两个侧键的手感非常好,按键清脆,回弹良好。
(实际上这个也返工一次,第二个侧键在和塑料片连接的时候,稍稍靠前了不到1mm,外观上看完全没问题,但是这就导致按压的时候,会碰到前壁产生摩擦,手感不好,有时回弹还会卡住,所以只好返工一次。)
--------------------------------
我就问:这三个鼠标修的算不算本版主题:能工巧匠。哈哈哈哈

网友A:
这个烙铁头是什么材质的?镀金的吗?怎么一点都不氧化

网友B:
大神,你赶紧出鼠标吧!不要辜负自己的想法,别以后后悔。分享一个事情,光电鼠标在出来之前吧,这有点吹了,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当时也做过所谓的光电鼠标设计,当时都画图了,后来忙学习给放下了,后来实验室给配了一个光电鼠标,看到这个鼠标我当时直接震惊了!后悔当时没有把想法去更进一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烙铁头是什么材质的?镀金的吗?怎么一点都不氧化

简单啊,不通电就行,很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赶紧出鼠标吧!不要辜负自己的想法,别以后后悔。分享一个事情,光电鼠标在出来之前吧,这有点吹了 ...

我觉得意义不大了,毕竟现在鼠标样式太多了,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烙铁头是什么材质的?镀金的吗?怎么一点都不氧化

这个不是烙铁头,就是纯铜头,有各种形状,用来压入热熔铜螺母的,不是用来焊接的。

网友:
被画图耽误的大佬

网友:
热熔胶强度不够的位置 可以用AB胶或者铸工较 双组分的环氧树脂硬度很大.
固化了后再打磨一下.
实在还不行或者不沾树脂的塑料材质 再用热合法

网友:
的确算能工巧匠,修车的技术移植数码产品。

网友:
肯定算能工巧匠,肯动脑筋肯动手。

网友C:
大部分的鼠标中键都太硬,对CAD不友好,一天下来,手指都快废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能连续修60个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的鼠标中键都太硬,对CAD不友好,一天下来,手指都快废了。

鼠标滚轮下压做为中键使用其实就非常反人类。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3dconnexion鼠标的三键设计(不过也还是有改进空间)

虽然体验过很多鼠标,不过我一直用下来的就是这款。

网友:
我也修好了一些鼠标。
作为一个DIYer,东东坏了之后,首先都是打开看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没做也就算了,搞到最后变成修修补补敲敲打打,有点比不做还更可惜的感觉。

这是我认为画图的人应该对鼠标做的事。不是最后版本,最后的版本接近罗技G1,比它还软一点。中键压滚轮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用什么结构去压微动,微动又用的什么型号,正方形内部是没有杠杆结构的,铁定费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8169-1-1.html

画图赚不到钱,还肝,垃圾不干了。但我新开链接、打游戏还用中键,频次堪比左右键。

网友:
的确算能工巧匠,换作其他人大都扔了。

网友:
大佬应该继续完成当年的梦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的鼠标中键都太硬,对CAD不友好,一天下来,手指都快废了。

换轻压力的微动,包括鼠标滚轮编码器的段落感强度都能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