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支10元的908d数显调温电烙铁

楼主(2025-06-24):
看坛友撸了不到20块的数显电烙铁,就也搜了一下多多,搜到了同款15多,宝上又搜了一下不同款也是15多,因为最近支付宝“天天秒杀”有红包,试着搜一下只要差不多10元,下手,到货,拆机。

深圳发的货

线大概1.2米,插头应该是铝的

默认开机350度最低可设180度,最高可设500度,加热时屏幕温度不断变化,到设定温度停止变化。

升温感觉挺快的。

pcb正反面

价格比20年前的普通外热烙铁都便宜。就是不知道控温准不准,能用多久就只能等待时间的考验了。

网友:
这个温度显示应该是对应电压的,只能做参考。

网友:
便宜,坏了再换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划算,用个十年8年的,没问题。

网友A:
加热芯220直接加热的不用,现在都是coms,漏电了很容易悲剧。你这个还没地线,危咦!

网友:
烙铁芯未配测温元件,显示的温度非烙铁头实际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芯220直接加热的不用,现在都是coms,漏电了很容易悲剧。你这个还没地线,危咦! ...

跟华秋白嫖的那个比咋样???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网友:
是不是间隙性的检测烙铁芯的电阻来判断温度的?
把它调到180度,稳定后插入冷水中,看它显示的温度下降没?

网友:
这次羊毛薅得值

网友:
10元的价格怎么做到的

网友:
我真的不能相信,前几年做活动的时候买的旋钮式的936都花了12块大洋,现在这个数显的居然都10块啦.......我方了.......

网友:
去年买个深圳白光BK606四五十块钱

网友:
10元包邮是超值的。

网友:
数显这价格应该确实不错,手中还有几支普通烙铁也不知要用的什么时候才能用坏

网友:
10元的电烙铁,还带数显调温的,值得撸

网友:
10元数显的电烙铁,不太准没关系,够便宜了。

网友:
可以调温,平时用用也蛮好的。也想买一只。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温度准不准,要是准的话,这价格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