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DJI Air 3 系列充电管家拆解chx233-100

楼主(2025-06-24):
支持全新集电功能,可将多块电池的电量转移到剩余电量最高的电池中;可将智能飞行电池的充电口扩充为 3 个,并按照剩余电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快充(需搭配指定充电器),免去长时间等待、逐个插拔电池的烦扰,还可为遥控器、手机等设备快速充电。

工作环境温度:5℃ 至 40℃

输入:5 伏至 20 伏,最大 5 安

输出功率:82 瓦(作为充电宝使用时)

充电耗时:搭配 DJI 100W 桌面充电器:约 60 分钟(单块电池)搭配 DJI 65W 便携充电器:约 80 分钟(单块电池)搭配 DJI 65W 车载充电器:约 80 分钟(单块电池

一定要把螺丝拆完,底部防滑海绵有两颗螺丝没发现 拆了半天壳子都变形了

螺丝拆下旧很容易上下壳体分离了

拆下内部散热铝板 就能看到主板了

大疆带电池仓充电管家基本上都是这结构 L形

充电ic用的大疆祖传bq25700a   这颗芯片双向升降压一体,可以输入电压大于等于输出电压,也可以输入电压小于等于输出电压

已知采用这块ic有大疆御pro车充 2016年

avata 45w充电器 2022年

御2pro车充2018年

御3座充 2021年

还有mic  估计新出的御4pro 经纬4t 100w pd充电管家还是这ic

这颗ti的充电ic芯片跟国内常见高集成充电宝ic不一样,无法独立使用,需要通过smbus通讯 往芯片内部寄存器配置充电电压电流数据,旁边必定搭配一颗mcu芯片

多了pd外放电 加了一颗南芯sc2021协议芯片

拆这个管家主要想研究集点功能

发现一个电池座对应mos管明显比其他多两颗

下图为air2 充电管家,一个电池座只对应两颗mos管

所谓集电功能非常简单

用充电宝举例就懂了,充电宝将输入5v~20v转到电芯的4.2v 8.4v 13.2v 16.8v电芯存储,同样也能将充电宝内部电池升降压到usb口 给相应的usb设备充电。
刚好bq25700a 需要mcu控制才能启动充电,而且bq25700a可以双向升降压,有恒压限流 限功率功能,输入输出电压电流 以及电流方向可编程,输出5v跟12v 17v其实就一个电路,只需要软件上更改

管家上面三个或者四个电池插槽其实都是并联电路,每个通道用两颗mos隔离开,通过mcu控制
刚好大疆电池都内置智能管理芯片 ,每次插上管家,主板上mcu就会读取各个插槽上电芯电压 温度 soc芯片,按默认逻辑打开对应插槽的mos管,先充电量最高电池,然后充次高电池。

而集电功能无非就是把输出到usb c口电压输出到另外一个电池插槽上,所以每个电池插槽相对以往不带集电管家多出两个mos,由mcu按照预设逻辑进行控制

大疆新款240w并充电池管家又在此基础上多了电池并充功能,也是通过mcu判断每块电池电压,将电量最低电池充到次低第二块电池相同电压,一直到三个电池槽相同电压 充满停止。

注意 大疆闭环生态链,充电管家要跟原装电池配合, 充电时管家内部mcu会通过电池接口跟电池bms保护板通讯,匹配情况下才会充电。
御3电池通过御2机身电池固件降级后 用御3电池管家是无法充电,直接报错。

补充air3电池接口定义

网友:
好啊,支持,大疆DJI Air 3 系列充电管家也被楼主拆解了

网友:
产品靠谱,价格更配套

网友:
在中国,一分钱一分货,设计和用料豪横,是别家模仿不了的

网友:
大疆的无人机这两年随着本地查焚烧秸秆接触了不少。总体感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做工一如既往的优秀。

网友:
没想到这个充电座还挺复杂的

网友A:
最好的电池接口定义图还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电池接口定义图还是错的~

我特意查了 那张电池定义图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特意查了 那张电池定义图没错

哈哈你说对就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