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兴7615 tv3万兆光猫,电信万兆光猫2.5g网口

楼主(2025-06-24):
中兴7615 tv3万兆光猫,电信万兆光猫2.5g网口

功能一切正常,稳的一匹,淘了个v1,这个闲置

硬件无任何问题

注意,自己更换光猫需要有这方面知识,宽带账号,么么,loid是啥都不知道的不要买

网友A:
好东西 中兴比华为稳多了 哪个坛友兑了不会换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中兴比华为稳多了 哪个坛友兑了不会换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我用的是诺基亚贝尔的双频WiFi光猫一体的,还没这个稳定吗

网友:
问,移动的GPON可以使用吗?
万兆的不大懂。。

貌似可以使用,正在犹豫,因为只有300兆带宽,所以感觉换WiFi6的WiFi没意义。。但是这个价格还蛮香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4 ... 04_1112867519.shtml

网友B:
开始折腾的是华为光猫,后来用诺基亚贝尔了。。第一次折腾万兆的,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始折腾的是华为光猫,后来用诺基亚贝尔了。。第一次折腾万兆的,希望一切顺利。 ...

万兆?听说夏天烤肉香喷喷,冬天不用开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折腾的是华为光猫,后来用诺基亚贝尔了。。第一次折腾万兆的,希望一切顺利。 ...

他这个WIFI 6还是挺厉害的,我现在家里都不用路由器了,只是用光猫的WIFI,我换了v1的版本,V1和v3 WIFI应该是一样的,我试过了,都差不多,明天给你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兆?听说夏天烤肉香喷喷,冬天不用开暖气?

中兴这个v3功耗控制的很好,比华为的好多了,效果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WIFI 6还是挺厉害的,我现在家里都不用路由器了,只是用光猫的WIFI,我换了v1的版本,V1和v3 WIFI ...

嗯,我家就是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8630-1-1.html诺基亚贝尔的光猫双频WiFi一体机,很方便,也做了加强散热,这两年感觉有点力不从心,有时候转圈,如果是5G换2.4G又能用,反之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这个WIFI 6还是挺厉害的,我现在家里都不用路由器了,只是用光猫的WIFI,我换了v1的版本,V1和v3 WIFI ...

好奇为啥要退版本?因为无聊吗?。。
。。。

网友:
中兴ZXHN F7015TV3光猫千兆x2,2.5Gx1电源12V1A20240501,用一年多了,没wifi的,耗电量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为啥要退版本?因为无聊吗?。。
。。。

v1功耗高,CPU老,但是性能好点,npu弱于v3,v1支持下行光口,其它好像差不多,看论坛说v1多好啥的,整了一个,感觉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v1功耗高,CPU老,但是性能好点,npu弱于v3,v1支持下行光口,其它好像差不多,看论坛说v1多好啥的,整了 ...

亲,最近老是跑外卖,感觉脑子不够用,有教程分享一下吗?

比如搜的有用的,要去筛选头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最近老是跑外卖,感觉脑子不够用,有教程分享一下吗?

比如搜的有用的,要去筛选头好大啊。 ...

最先是的话,你就先直接试一下,看当地能不能直接下发成功。一般来说都是不能的,不排除小概率地区可以直接下发成功。不能的话就把地区改成北京或者是内蒙古那些地区,他没有什么限制。然后正常的注册,它一般是到40%啊,或者是百分之多少就卡住卡住之后呢,其实它主要的信息都下发了,然后再用超级密码进入后台,然后就手动配置网络,配置的信息在旧光猫,你要登录后台去记录下他的那些数据,然后在新光猫里面对应,填上之后就可以了,什么mtu,什么VLAN嗯,什么后面的号之类的一般对应填上之后它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比较复杂,具体的话你还是搜一个更换光猫的教程,你那样看着好点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先是的话,你就先直接试一下,看当地能不能直接下发成功。一般来说都是不能的,不排除小概率地区可以直 ...

研究了两天,大致懂了,今天试试看,我是移动的,估计不能直接下发,还没查到怎么改移动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研究了两天,大致懂了,今天试试看,我是移动的,估计不能直接下发,还没查到怎么改移动版 ...

跟我那个诺基亚贝尔金的对比,简直是大人跟小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那个诺基亚贝尔金的对比,简直是大人跟小孩。。

这个体积虽小,但性能很给力,尤其WIFI,WIFI6信号还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体积虽小,但性能很给力,尤其WIFI,WIFI6信号还给力

恩山发求助帖后,有大神回复了,昨晚饭后调试完可以正常上网了,现在就看稳定不稳定了。但是没找到定时重启的地方。
我的贝尔金有自动重启,我设定每天半夜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山发求助帖后,有大神回复了,昨晚饭后调试完可以正常上网了,现在就看稳定不稳定了。但是没找到定时重 ...

可以下载小翼管家设置,你联通不晓得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