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8口交换机芯片!求助一个LDO芯片GC1mQR

楼主(2025-06-24):
项目上一个8口千兆交换机被插错电源LDO芯片烧了,拆机发现用了两个同样的LDO型号都是GC1mQR

但是电感不一样,上面3R3大电感LDO正常输出3.3V,下面这个不确定是3.3V还是1.8V,有没有大佬认识这个LDO,可以用什么替换?

交换机芯片用的是EN8850DHE

这个芯片都没有查到资料,只有官网一点点介绍!不知道供电具体是3.3v 和多少v的电压!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项目,所有材料全部需要有序列号的产品才能进入,这个交换机的序列号也在项目里面备案了。

现在想直接换个交换机,想直接用旧交换机的壳,采购一个新的同型号的,把主板换过去,就是不知道系统里面有没有做绑定。

按理说交换机应该没得MAC地址,他只是转发数据。

分割线————————————————————————————————————————————————

后续:

经过 @geek云中漫步 大佬的提醒,TP-LINK 8口交换机芯片!求助一个LDO芯片GC1mQR - 第2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把芯片换过去测得电压1.1V,应该是1.2V。
然后上面3.3V电路使用AMS117 3.3芯片替换了。
现在正常工作。

网友A:
买个同样的把,把主板换上就可以了,怕里面数据不一样那就拆闪存互换

网友B:
不是LDO,是BUCK芯片,通过测量r3、r5的阻值看fb是0.6v还是0.8v,如果0.6v用tps54202,0.8v用tps563201

网友:
把主板换上就可以

网友:
交换机应该可以换,应该没有MAC绑定之类的。

网友:
把主板换上就可以吧?

网友C:
这东西不难吧,芯片降压后的输出端,顺着线路找看看到哪里了?
找到对应的芯片针脚数据一查,就知道了

输出电压查出来了,到淘宝买个降压板搞定,六角的降压芯片堕入牛毛 ,对比一下就能确定型号,
我个人建议直接买个降压模块,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难吧,芯片降压后的输出端,顺着线路找看看到哪里了?
找到对应的芯片针脚数据一查,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交换机芯片查不到数据手册,找不到供电参数!

网友D:
做项目还是能换就换吧。省的后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LDO,是BUCK芯片,通过测量r3、r5的阻值看fb是0.6v还是0.8v,如果0.6v用tps54202,0.8v用tps563201 ...

上面测得R3 是10K,R5是8.5K(阻值缓慢上升)

下面测得R10 = 3.3K R12=3.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同样的把,把主板换上就可以了,怕里面数据不一样那就拆闪存互换

这个没数据,就是一个傻瓜交换机

楼主:
刚刚去查了FR9205的手册,在这块板子上对应的R5和R12 都不是10K电阻。

不确定能不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项目还是能换就换吧。省的后期麻烦。

准备换个主板算了,不换外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去查了FR9205的手册,在这块板子上对应的R5和R12 都不是10K电阻。

不确定能不能代换 ...

你真看了是数据手册的话就知道丝印对的上,而且引脚都对的上,R5和R12分别是两个芯片的反馈电阻不一样有什么奇怪?只要分压值在0.765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真看了是数据手册的话就知道丝印对的上,而且引脚都对的上,R5和R12分别是两个芯片的反馈电阻不一样有 ...

好的,感谢我试试!

网友:
换个板子比较可靠

网友:
dc/dc很多都是pin to pin的,mark看着不是太像ti的

网友:
什么JB项目连设备序列号都是绑死的?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网友:
ECCONET是发哥以前收购的品牌,不知道咋又拉出来用了...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